请教关于单片机中断过多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程序里有两个定时器中断,一个外部中断和一个串口中断,Timer2中断是处理些标志位,外部中断检测电网过零点,然后启动Timer0,Timer0中断后使能可控硅输出,用以移相,另外单片机还接了一个外部芯片,大概100MS通讯一次。
那么问题是这样的,我的上位机,也就是触摸屏会不间断的(间隔几百MS)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后会回传数据给上位机,那么这么多中断里,外部中断优先级最高,此时会否影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执行的别太多东西并且外部中断不是频繁进入退出的话问题不大

外部中断里仅仅一条语句,TR0=1;Timer0 中断也是几条语句,TR0 = 0,;然后使能可控硅,ENab =0;
问题是可控硅使能必须在及时us内失能,防止进入下一个过零点,现在是不知道在何处失能可控硅

网友:
通信是软件模拟的还是硬件实现的?硬件实现的话可以无视中断影响。

网友:
是否有影响就看你的代码了
代码写的好的话一般不会有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