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光电源老烧保险丝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9):
成品开关电源,hengfu电源,也不是怎么杂牌厂家。http://www.hengfu.com/products-16-124.aspx  70W-12V电源型号。
这个款电源在我们公司用得挺广的,几百只总是有的,没出过什么问题。但是其中一台机器上老是烧。刚换上去,用几个小时
/几天就烧。

请问,一般是怎么原因导致的?220V超压?还是DC端有高压串入?

网友A:
因为你没给它“开光”

网友:
因为开光时心有杂念

网友B:
这台机器经常过载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经常过载短路吗?

不会,开光电源给风扇供电,现有的风扇总功率在1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给它“开光”

别歪楼。

网友:
过流了?过压了?

网友:
测量一下这台开关电源的输出吧,包括电流和电压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开光电源给风扇供电,现有的风扇总功率在15W左右。

功率不够,风扇启动电流接近短路.

网友:
可能是被”大湿“忽悠,没有真正“开光“。。。

网友:
我觉得风扇的问题可能性较大,电源理论功率应该够,楼主不是说几百只都好,就这只出问题吗?

网友C:
先换风扇试试,把问题点先确定在是由电源还是负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风扇试试,把问题点先确定在是由电源还是负载引起的。

至少有40台,烧的这一台风扇是最少的,而且烧坏不是在开机的瞬间,是工作中,而且烧坏的是初级保险丝。

而且电源本身有打嗝保护的。

网友D:
烧保险丝一般都是有瞬间短路现象,因为一般的电源硬件上都有OCP保护,假如风扇是无刷风扇的话,换颗风扇试试吧,无刷风扇也就是个H桥,时序错了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保险丝一般都是有瞬间短路现象,因为一般的电源硬件上都有OCP保护,假如风扇是无刷风扇的话,换颗风扇试 ...

找到大概的问题啦,应该是现场的浪涌电流导致的。

4KV的浪涌测试可以很好模拟出烧坏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因为开光的大师不对吧。有的需要道士有的需要和尚。

网友(2015-08-15):
保险丝质量问题   或者是板上保险丝处安全距离不够    出现异常短路现象

网友:
这样不好吧,问“开光”的事当然问大师最专业了

网友:
应该是保险管的问题。如果保险管烧坏是黑色,并炸管,那就是后面电路有严重的短路;如果这是保险管开路,并无很严重的烧坏,一般是保险管的问题,要不就是保险管的容量不够,要不就是外部电压不稳。n多年前修过一批日本的打印机,也是你这种现象,换大一点的保险管就OK 了

网友(2017-09-29):
楼主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回复下  给后人 经验 呀!

网友:
开了光,得化成灰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开光电源给风扇供电,现有的风扇总功率在15W左右。

说了,开光没开好,得找好个道长。

网友:
hengfu电源的电源,我们都不敢用了,经常有问题,通电就烧

网友:
开光时,你和老法师都有搞机的杂念,所以效果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