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6.2 定义数组编译完后Data区大小不变,求解

楼主(2015-06-29):
同样的程序,另一台电脑上编译之后 data区会增大,还有就是程序写进单片机之后,第一次能读出数组,第二次读时数组全为0
已经重装系统,求用Atmel Studio 的大神

网友A:
圖片挂了,樓主還是直接貼代碼比較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挂了,樓主還是直接貼代碼比較直接。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pgmspace.h"
#include "my_usart.h"
#define F_CPU 16000000U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1024]={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1[30]={0},temp2[18]={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3=0,i;
SIGNAL(USART1_RX_vect)
{
        temp3=UDR1;
        switch(temp3)
        {
                case 0xff:
                USART1_READ_BYTES(temp1,30);
                break;
                case 0xAB:
                for (i=0;i<16;i++)
                {
                        temp2=temp1[i+10];
                }
                USART1_WRITE_BYTES(temp2,18);
                break;
                default:
                break;
        }
}
int main(void)
{
        USART_Init();
        DDRA=0xff;
        PORTA=0xff;
        sei();
    while(1)
    {
                PORTA ^= (1<<PA0);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先从串口读30个数据,之后把第10-25个转存一次,收到AB之后从串口送出这些数据,第一次送出的是正确的,在发送一次就是全0

楼主:
无论我定义多大的数组,编译之后data区就几十个字节

楼主:
发一次出来3次,公司着网络我醉了

网友A:
一直使用GCC,但沒有發現您這樣的情況。
建議先不通過串口複製而直接内存複製,之後再有串口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GCC,但沒有發現您這樣的情況。
建議先不通過串口複製而直接内存複製,之後再有串口發出。 ...

又重装一次电脑,还是一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GCC,但沒有發現您這樣的情況。
建議先不通過串口複製而直接内存複製,之後再有串口發出。 ...

我就单独定义一个1024字节长度的数组,编译器也不给我开也不给我开内存

网友:
请将编译结构传上来看看,我实测是没有问题的。
GCC的内存组织你了解吗?请问你是怎样看出内存没有变化的?

网友A:
这是在定义一个1024字节前后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定义一个1024字节前后的对比

请教下您这个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您这个是怎么弄的

就只是在代码中插入一个volatile uint8_t TestArray[1024];就可以啊,没有什么特别的。
难道你的编译器有问题?还是编译器与操作系统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是在代码中插入一个volatile uint8_t TestArray[1024];就可以啊,没有什么特别的。
难道你的编译器有 ...

win7 sp1+Atmel Studio 6.2 sp1,还装了vs2010,我家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公司这个就是有问题
您的elf文件是用什么查看的

网友B:
avr studio 好像对中文文件名/目录支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 studio 好像对中文文件名/目录支持有问题。

确定是全英文的目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 sp1+Atmel Studio 6.2 sp1,还装了vs2010,我家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公司这个就是有问题
您的elf文件 ...

你的GCC是什么版本?请使用确定可在WIN7下运行的版本,早期版本可能在WIN7下的兼容性不佳。
elf编译后就已经有了,无需在其他软体中查看。
[编辑原因:增加elf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CC是什么版本?请使用确定可在WIN7下运行的版本,早期版本可能在WIN7下的兼容性不佳。
elf编译后就 ...

已经解决了,是我把串口的发送中断打开了,导致发送的时候触发中断,把数据清零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