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OI口点灯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5-06-29):
点灯电路如图所示,单片机为MSP430F149。不点灯时测试供电线上电流为2.136mA,八个灯都点亮时测试电流为2.166mA,等点亮测试电阻两端电压为190mV,LED两端电压为1.7V,此时每个灯流过的电流为190mV/1K=0.19mA,但是总的电流变化不大,怎么解释?

网友:
量的哪里的电流?

网友A:
只从地流走了,没从VCC过......估计你是测VCC端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从地流走了,没从VCC过......估计你是测VCC端的电流!

测的的确是VCC端的,为什么不从VCC过

网友:
每个灯0.19mA,会亮吗?

网友A:
电流又不是从VCC进的,你的是共阳呀!!!!
如果是贴片的发光管,0.19已经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又不是从VCC进的,你的是共阳呀!!!!
如果是贴片的发光管,0.19已经很亮了!

从GND和VCC测试两者电流一样

网友:
动态扫描?

楼主:
静态显示

网友:
430的芯片总电流才几mA而已, 要驱动LED灯,必须外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