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系统识别自己定的文件扩展名,并图标显示,双击调用我

楼主(2015-06-29):
我研究了 那个mdk的项目管理文件.uvproj,用记事本打开之后其实就是个xml文件,xml文件里有项目的各种配置信息。  双击之后,系统会调用MDK的执行程序来加载那个xml文件。

按照那个原理,我们都有可能做这样的项目管理。
关键的问题是 :
1.怎么让系统识别我们自定义的文件扩展名,并且给定的图标形式?
2.怎么双击之后让系统调用相应的应用程序来加载那个项目文件呢?

送上仅

网友A:
用你的程序打开一次 就自动记忆了吧?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程序打开一次 就自动记忆了吧? 试试。。。

是个办法      但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      但是不能解决问题

  MDK也是这个道理 不信你重新装一下 直接打开uprivg  也是不行的。。。。

网友B:
这个是在系统注册表里注册了的, 在 HKEY_CLASSES_ROOT  下的 ,你可以找下 .uvproj  这个分支

最终肯定会指向 一个 打开程序的路径,  一般是形如 HKEY_CLASSES_ROOT\(具体看程序对应的名字)\shell\open\command 里面, 会定义对应打开程序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系统注册表里注册了的, 在 HKEY_CLASSES_ROOT  下的 ,你可以找下 .uvproj  这个分支

最终肯定会 ...

嗯  看到了  有是有 但看的还不是很明白

那默认图片显示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原先无法识别的文件,当你打开一次后就变成这个程序的文件图标。
右键->打开方式->浏览(找到应用程序),勾选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

网友:
你看下, 自行分析我这段 写注册表 关联文件类型 就知道了

                                                                .sch 扩展名                            名称
                RegWrite("HKEY_CLASSES_ROOT\.sch", "", "REG_SZ", "AltiumSchematicDocument")

                                                                对应的名称
                RegWrite("HKEY_CLASSES_ROOT\AltiumSchematicDocument", "", "REG_SZ", "Altium Schematic Document")
                RegWrite("HKEY_CLASSES_ROOT\AltiumSchematicDocument\DefaultIcon", "", "REG_SZ", @ScriptDir & "\System\DocumentIcons\Sch.ico") //关联图标
                RegWrite("HKEY_CLASSES_ROOT\AltiumSchematicDocument\shell\open\command", "", "REG_SZ", '"' & @ScriptDir & '\Dxp.exe" "%1"') ///用什么程序打开   %1为打开参数

网友:
右键>打开方式>选择程序并勾选【始终使用该程序打开】

楼主:
http://m.blog.csdn.net/blog/lfw19891101/6103032

楼主: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加载自己

网友C:
送上我硬盘上的一个小工具,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上我硬盘上的一个小工具,你值得拥有

是做什么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