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延时函数OSTimeDlyHMSM(0, 0, 0, 100)误差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5-06-30):
      程序中有多个任务,任务中调用OSTimeDlyHMSM函数进行延时,
那么最低优先级任务A中的OSTimeDlyHMSM(0, 0, 0, 100)延时时间会不会不精确?
因为如果延时100ms时间到了之后,进行任务切换,此时正好有高优先级任务B就绪,那么这个最低优先级的任务A
就会被那个高优先级任务B打断而得不到执行,任务A就会继续等待...等待多久只有由高优先级执行完决定,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准确,但是一般来说任务不会占用CPU很多时间,除非很大的任务啦,这个时候最好分解下任务。第二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