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二极管的管压降受温度影响最小,求推荐型号!

楼主(2015-06-30):
有没有一种二极管的管压降受温度影响最小,温度在80度以下管压降基本要不变,求型号。常用的肖特基,与开关二极管都试过了,温度到40度管压降就会变。对二极管的电流无要求。最好规格书中有温度与管压降曲线图。

网友:
应该没有,只能做补偿了,串个热敏电阻或者用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稳压管补偿。

网友A:
作什么用?稳压二极管不就是?虽然压降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什么用?稳压二极管不就是?虽然压降大了点

这个压降太大!

网友:
想减去一个压降吗?还是用电路吧。二极管作为最原始的元件,温漂、离散性都很大。电流-电压特性是非线性的,特别是起始段。

网友:
用TL432试试看呢,压降稳定,且与二极管差不多。

网友:
安森美好像有出来理想二极管,碳化硅还是氮化硅忘记了,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价格稍高了点,2百一个?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价格

网友B:
1n829,这个二极管绝对够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829,这个二极管绝对够你用。

谢谢,这个手册中看不到正向压降,希望是正向压降不随温度变化!

网友:
单纯的PN结肯定会随温度改变参数,只能用带隙基准,或者恒温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手册中看不到正向压降,希望是正向压降不随温度变化!

恰当的总体方案设计,应当是,不需要寻找本来就找不到的“正向压降不随温度变化”的二极管。

网友C:
1N829是稳压二极管,应该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829是稳压二极管,应该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你说的对!

网友D:
奇了怪了,昨天有人问0.75v稳压管,lz今天又来个高难度,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了怪了,昨天有人问0.75v稳压管,lz今天又来个高难度,干什么用的?

一个电路,通讯上的,对二极管的压降特别敏感,常温下没有问题,加热后通讯就不正常了,单独给所有元器件加热后,发现是影响二极管压降导致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压基准呢

网友:
怎么不把电路贴出来呢,是否电路设计不合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路,通讯上的,对二极管的压降特别敏感,常温下没有问题,加热后通讯就不正常了,单独给所有元器件 ...

这个就要拷问为什么二极管导通电压降低后通讯就不正常了。一般温度升高1度,二极管导通降低2mv。1N5819(SS14)导通电压是0.2V,用两三个串起来,试试?

网友:
只有5.6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温度系数接近0,或者是用一个正温度系数器件和一个负温度器件互补,例如楼上说的1N829就是一个温度系数+2 mV/°C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2 mV/°C的硅二极管串联而成。

网友:
把稳压管当二级管用啊,楼上的利害。

网友(2024-07-05):
检波用的话配合运放可以减小温漂

网友:
用大功率管子降低发热对压降影响

ps

上150a400v快恢复二极管,这样温度飘逸影响降低到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路,通讯上的,对二极管的压降特别敏感,常温下没有问题,加热后通讯就不正常了,单独给所有元器件 ...

电路设计不够合理,电路适应二极管特性而不是挑选特殊二极管适应电路。

建议彻底解决问题,修改电路设计。不然哪怕多个二极管并联控制住发热也要考虑到二极管老化参数变化的问题。

网友:
做补偿吧,没有其他办法,有也很贵

网友:
把JFET的源极和漏极短路,栅极和源极等效为一个二极管,因为JFET的漏电流极小,即使存在温度系数,影响也比较小

网友:
用TLV431, LM385之类呗, 稳定的1.2V左右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