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购一款ARM9开发板,请朋友们帮忙推荐下,最好是S3C2416核

楼主(2015-06-30):
想选购一款ARM9开发板,请朋友们帮忙推荐下,最好是S3C2416内核的,带10寸左右的屏,带视频讲解最好!
PS:请教下能在linux系统下运行java程序的ARM内核硬件参数配置?比如需要的CPU频率、内存大小等。

网友A:
目前公认的比较完整的配套资料板子是:JZ24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公认的比较完整的配套资料板子是:JZ2440

2440不是停产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40不是停产了吗?

你要确认一点,你是学习用,还是做项目用,学习用绝对合适而且非常合适,项目用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认一点,你是学习用,还是做项目用,学习用绝对合适而且非常合适,项目用不合适。 ...

好的,谢谢你,先学习用,我看都说S3C2416是S3C2440的最佳替代品。
等学会了S3C2440以后再拿S3C2416做项目,应该好转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先学习用,我看都说S3C2416是S3C2440的最佳替代品。
等学会了S3C2440以后再拿S3C2416做项 ...

学会了后你就感觉用什么CPU都差不多了,就是感觉跑的慢或跑的快而已

网友:
有片华清远见的2416,没有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会了后你就感觉用什么CPU都差不多了,就是感觉跑的慢或跑的快而已

好的,3Q

网友B:
时代在进步,直接441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代在进步,直接4412就好了

跨度那么大,这个好学吗?

网友C:
心里跨度大而已,要想小从51,arm7,arm9,arm11,a8,a9一步步来

网友:
有片闲置的ARM 6410,为什么都喜欢收2440.2410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里跨度大而已,要想小从51,arm7,arm9,arm11,a8,a9一步步来

可以改成 51,M3,arm9,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