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6.2 编译 bootloader 设定?

楼主(2015-06-30):
要使用 atmel studio 6.2 Build mega168 程序
这个 ide 有关设定数据太少不知如何设定
是否有人会设定?

网友:
把Makefile里面的“-Wl,--gc-sections -mrelax”字段替换为“-Wl,-section-start=.text=0x1f000”,地址参考数据手册bootloader章节

楼主:
我用的是 atmel studio 6.2 Makefile 是自动产生的
修改也没用 再build 就会改回来了
请问要如何在IDE中正确设定?

网友:
project属性里面有个build项,选的Use External Makefile,再选择你改了的makefile文件,注意一定要在工程创建的makefile上面改

楼主:
有两个问题
.text 和 bootloader 设定有何差别?

还有为何地址是要再乘2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问题
.text 和 bootloader 设定有何差别?

字地址换成了字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