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接收天线

楼主(2015-06-30):
车里面控制盒,第一次见到这种天线,金属天线比PCB天线效果如何?哪有做这个的?

网友:
记得当年BP机的时候,里面就是有一条这样的金属天线

网友:
这个估计是自己开磨具的吧

网友:
我见过有的 做315M 遥控的时候接收天线 有金属的

网友A:
钣金件,自己开模具定做的吧

网友B:
有专门天线厂家可以定做或者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自己开模具定做的吧

自己做这个,不能随便做吧。长度、高度、宽度还有什么材料等,有要求没啊。

网友C:
貌似433天线, 硕贝德可以

有多少量,我给你撘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433天线, 硕贝德可以

有多少量,我给你撘线

高,一眼就看出门道来。目前没有量哦。可以讲下工作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433天线, 硕贝德可以

有多少量,我给你撘线

硕贝德做通信的,网站上没看到相关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天线厂家可以定做或者买现成的

您的意思是天线厂家根据我的PCB及壳体的大小,来做这个天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硕贝德做通信的,网站上没看到相关产品的。

我们现在就有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就有定制的

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还是天线厂家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天线厂家根据我的PCB及壳体的大小,来做这个天线?

根据你们的电路板和外壳的情况,做具体仿真,然后决定用什么天线,放到什么位置,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金属天线属于结构件,通常蓝牙等天线就是如此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们的电路板和外壳的情况,做具体仿真,然后决定用什么天线,放到什么位置,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

可以介绍下这么厉害的仿真软件吗?

网友:
不是上G的天线,好像按四分之一波长计算一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介绍下这么厉害的仿真软件吗?

天线厂家帮忙弄的,我们给他们机械结构的图纸。我不知道他们用的啥

网友:
上传一份台湾太盟光电公司天线培训资料,供大家参考。

网友:
应是铜的吧                   ,

楼主(2015-10-24):
引用 网友C:
貌似433天线, 硕贝德可以

有多少量,我给你撘线

硕贝德有这种天线吗?那种体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