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使用恒流源来模拟PT100吗?哪位做过模拟PT100

楼主(2015-06-30):
请问可以使用恒流源来模拟PT100吗?哪位做过模拟PT100

目前使用电阻加继电器的方式模拟PT100,但是这样只能得出几个温度值,请问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
恒阻电子负载

楼主:
我只需要小信号,4-20mA电流源,比如AD421,不知道能不能模拟恒阻电子负载。

网友A:
模拟电阻当初试验过好几种方式,最终实现需要的要求。
搜一下过程信号校验仪,都有你需要的功能,模拟各种热电阻,根据设定温度值,输出对应的电阻值。
下午就离职了,今天最后一天,由于某些原因并不能提供原理图。
大概的原理可以说一下,你去查一下吧,实在不行买一个过程信号校验仪,国产的很便宜,抄一下电路吧。

原理是工作仪表都是使用恒流驱动,采集两端电压的模式进行工作的,模拟电阻的两个端子都不接地,核心还是DAC,当接入外部仪表时,其中一根端子,通过一个采样电阻Rs转成电压信号Vs,此电压信号Vs接DAC的ref端,DAC的电压输出Vo接模拟电阻的另一个端子,实际外部仪表测得的电压就是Vs-Vo,通过调整Vs-Vo的值,就可以调整输出电阻值。可以输出的最大值由Rs确定,Rs相当于输出的量程。
Rs确定了,进行一次数字化校准,记录2个阻值对应的数字量,得出直线方程,就可以实现任意点的阻值模拟了。
如果选对DAC,也就是DAC的ref端可以接受负值的参考电压,则这个电路就具备类似普通电阻的特性,表笔正反接都可以模拟电阻。但是由于电路很难对称,所以正向和反向需要不同的数字校准值精度才能到最佳。所以需要一个单独的比较器或者相关电路,判断当前外部表笔的电流流向,调用不同的直线方程。
此种方法可以做到0.1%甚至更好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阻当初试验过好几种方式,最终实现需要的要求。
搜一下过程信号校验仪,都有你需要的功能,模拟各种 ...

谢谢你回答的这么详细,原理我懂了,就是利用DAC内部的电阻网络

祝你找到更好工作

网友B(2015-08-05):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阻当初试验过好几种方式,最终实现需要的要求。
搜一下过程信号校验仪,都有你需要的功能,模拟各种 ...

前几天做了一个模拟恒流源1mA,发现ADC读出数据很不稳定,ADC不接这种电路板的时候可以稳定在18位数上,但是使用这个电路数据只能稳定在13位上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做了一个模拟恒流源1mA,发现ADC读出数据很不稳定,ADC不接这种电路板的时候可以稳定在18位数上, ...

我也怕处理这些问题,没好办法,上万用表量吧,应该能量出来。0.68V的参考电压稳不稳,负载端稳不稳。
680欧的电阻两端并104电容不知道有用不。

模电不懂,只能百度或者摸石头过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怕处理这些问题,没好办法,上万用表量吧,应该能量出来。0.68V的参考电压稳不稳,负载端稳不稳。
68 ...

有人做的直接串联电阻,我觉的 还是恒流比较稳定,抗干扰能力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