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流速监控装置,求各位大哥帮忙选型

楼主(2015-06-30):
有个小项目,完成液体抽取和流速检测的,但是技术指标比较难达到,找了好多传感器都感觉不行
功能:单片机检测当前流速,正常流速范围是0~300ml / 24h,极限流速是500ml/24h,一旦达到极限流速就报警。
另外,这个用在临床的需要较高的可靠性,stm32或者STC不知道医用设备上面用的多不多
拜托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A:
汽车油耗传感器,椭圆齿轮的那种,你搜搜看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油耗传感器,椭圆齿轮的那种,你搜搜看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谢谢推荐
查了几款,精度有点低啊,汽车上面用一般都是0.1L的精度了

网友:
抽取不是用加药泵么?加药泵本身测流量是比较准的啊

网友B:
这么低的流速,直接对源容器称重可以吗

网友C:
这么小的话,估计得用容积类得了。

网友A:
测容量靠谱啊,直接测流量的确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流速,直接对源容器称重可以吗

称重我也觉得比较靠谱,重量300g左右的 可以测得比较精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话,估计得用容积类得了。

测重量和测体积似乎都比测流速要好
请问测体积是通过测液位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容量靠谱啊,直接测流量的确太低了

有容量传感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容量传感器么?

转化成重量的确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精度也可以做的比较高
问题是你的液体比重是均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化成重量的确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精度也可以做的比较高
问题是你的液体比重是均匀的吗 ...

哎,大哥您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液体的比重不明啊
医用设备抽出来的都是人体组织液,不知道密度到底是多少...
请问有没有测体积比较精密的设备啊,比如我把液体缓缓流入长长的容器,测一下容器的液位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大哥您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液体的比重不明啊
医用设备抽出来的都是人体组织液,不知道密度到底是多少. ...

容积类的流量传感器,看起来比较合适了,估计粘度会有影响,应该不大。导电性和介电常数也都是变化的。

网友:
称重估计你的密度也是变化的。

网友D:
我们有你要的传感器,有全不锈钢材质的,可以用于不锈钢兼容的液体测量

网友:
可以测量一滴液体的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积类的流量传感器,看起来比较合适了,估计粘度会有影响,应该不大。导电性和介电常数也都是变化的。 ...

容积类的流量传感器  要做到这么高精度的也很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你要的传感器,有全不锈钢材质的,可以用于不锈钢兼容的液体测量

方便把产品的相关信息发来看看吗?
阿里巴巴 淘宝链接 或者相关文档

网友E:
流量计不熟悉,医疗产品就拆过一些大厂的Ⅰ类小型医疗设备,用的最多的主控是PIC,也有用海尔,见过STC,真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量计不熟悉,医疗产品就拆过一些大厂的Ⅰ类小型医疗设备,用的最多的主控是PIC,也有用海尔,见过STC,真 ...

谢谢大哥,PIC 记下了
stm8或者stm32有见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把产品的相关信息发来看看吗?
阿里巴巴 淘宝链接 或者相关文档

这是个精密机械产品,不是简单的电子产品,起测流量2ml/min,最大至少500ml/min,脉冲数约40000/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积类的流量传感器  要做到这么高精度的也很少见啊

你找找,给的起钱,估计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PIC 记下了
stm8或者stm32有见过吗?

碰到的都是Ⅰ类小型医疗设备,没啥事干的,用不上STM32。
目前还没见过STM8S。
II类的拆过一次,牙科种植机的,里面是AVR + CPLD。

网友:
这个是很难的,可以看看热式质量流量计。

网友:
热式液体质量微流量仪表,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楼主(2016-01-05):
引用 网友C:
你找找,给的起钱,估计还是有的。

好几个月的帖子了,当时帮学弟在选型的,刚刚问了下,似乎学弟那边也不热心做这个了
不把帖子结了总归不好,不喜欢烂尾
谢谢大哥热心的帮助

网友:
明明有蠕动泵

网友F:
蠕动泵   每泵一次  液体的体积是一定的

这不就容易测量了

楼主:
使用蠕动泵是为了得到需要的流量
我这里是测量当前的流量/流速啊...求大哥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蠕动泵   每泵一次  液体的体积是一定的

这不就容易测量了

使用蠕动泵是为了得到需要的流量
我这里是测量当前的流量/流速啊...求大哥明示
楼上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