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作为路由器不起到数据中转的作用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15-06-30):
最近在开发zigbee,运用zigbee开发了三类设备,一个是协调器,一个是路由器,一个是终端设备,现在在系统调试的时候发现,路由器不能起到数据中转的作用,而且路由先上电的话,不仅不起到中继的作用,而且协调器与终端设备都不能正常通信了,苦思冥想,不知道答案啊,大侠们帮帮忙吧

网友A:
我印像中记得,如果终端是向协调器发数据,或终端向协调器发数据,如果两个很近,而且都能找到的话,就不再通过路由转发。     后面一个有点奇怪,难道你处理MAC地址和分配短地址要通过路由?我怎么记得协调器启动后,和周围设备采用自动组网方式,问下你用哪家的ZIGB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像中记得,如果终端是向协调器发数据,或终端向协调器发数据,如果两个很近,而且都能找到的话,就不再 ...

我现在用的是TI 的CC2530

网友:
1. 打印一下终端跟路由节点的短地址,一般终端跟路由连接的话,会显示父节点地址为路由节点,你这种情况,我怀疑是终端处在两者之间,连的还是协调器,试一下位置,协调器最远,路由器离终端近一点看看
2. 如果你启用了NV_RESTORE,路由先上电的话,会自动恢复之前保存的网络,协调器上电后由于网络冲突会自动更新PANID,会导致跟原终端处于不同PANID,所以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