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病毒? 要怎麼移除?

楼主(2015-06-30):
前一陣子裝了ThreatFire之候, 它經常攔截到這個SETU.EXE要被執行. 奇怪的是它每次所出現的目錄都不同(如圖示), 而且即使在勾選所要的動作讓ThreatFire反應之前, 我就先行檢查C:\WINDOWS\TEMP目錄, 那時還可以找到這個目錄和檔案了(CR_xxxxx.TMP\SETUP.EXE), 但是在執行過ThreatFire後(Kill the process), 它就不見了. 所以平常TEMP目錄裏是沒這個東東的, 只有在這時才出現一下. 這是怎麼做到的? 把自己隱藏的這麼好! 這台電腦裝有免費版的Avast free antivirus, 但是它對此完全沒反應

有人知道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嗎?

[重新編輯: 修改錯別字, 內容]

网友A:
没见过。
搭车问一下,不小心被流氓软件绑架了主页,开始是一个奇怪的域名,然后马上跳转到hao123,这个怎么破,试了一些办法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搭车问一下,不小心被流氓软件绑架了主页,开始是一个奇怪的域名,然后马上跳转到hao123,这个怎 ...

看快捷方式

网友:
应该不是快捷方式的问题,在哪里打开浏览器都会这样的。IE和chrome都被改了。查看主页设置的没问题,好像是浏览器打开后自动填入了跳转地址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搭车问一下,不小心被流氓软件绑架了主页,开始是一个奇怪的域名,然后马上跳转到hao123,这个怎 ...

【为什么有人说「百度全面降低了中国的互联网体验」?】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9740126/answer/45532298 (分享自知乎网)

作为一个前it工程师,在避免静默安装或者安装后的卸载清理这方面,自己还是有点办法的,真是难以想象那些对电脑不是很懂的人,是如何忍受这群流氓无赖糟蹋她的电脑的。

但是前些日子百度hao123绑架Chrome首页,真是让我恼怒了好几天,开始以为百度修改了快捷方式或者Chrome设置或者注册表之类的,把所有这些翻了个遍,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在网上搜索才知道,百度这流氓侵入了explorer.exe,用户运行Chrome时,其实是explrer.exe在执行启动的命令,在其底层dll函数调用时,有个地方被百度的钩子函数绑架,最终启动Chrome的函数,被传入了command line,内含hao123网址!彻底的解决方式比较复杂,这儿有一个简单的,因为被劫持的explorer.exe 只对进程名chrome.exe有效,所以你只需要修改chrome.exe的名字便可,建议修改为hao123sb.exe 或者baidusb.exe效果更佳。

一个巨头互联网公司,居然采用如此下作的流氓手段,真是让人瞧不起,不管是大老板,还是项目经理,还是最终的执行者:一线程序员,你们都是败类,是这个时代的耻辱,是这个行业的垃圾!希望百度里面的人能看到,老子对你们的鄙视。

来自k378 西宁 一 南京 卧铺车厢
编辑于 2015-04-22

网友C:
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626064&extra=

网友D:
这个软件国内很少用,这里恐怕帮助不了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国内很少用,这里恐怕帮助不了楼主啊。

我想問的並不是ThreatFire怎麼用, 而是有沒有人知到這個病毒, 或者他的掃毒軟件曾經抓過這個. 我對ThreatFire感興趣的原因, 是因為它並不依賴病毒碼掃毒. 依病毒碼這種方式掃毒, 永遠是跟在病毒後面跑, 你只能禱告不要在病毒碼沒更新之前就碰到它. 從理論上講, ThreatFire甚至可以攔截尚未出世的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人说「百度全面降低了中国的互联网体验」?】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9740126/answe ...

我靠,原来是这么回事!感觉你的解释很靠谱,我回去试试!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6064&extra=

检查过启动项,只留下微软自己的启动项了。可疑进程也查过,没发现什么异常。可能不太一样?
对了,你这种情况我以前好像遇到过,删过就没事了,不过这次不是。

网友E:
楼主,你可以用这个,先手动删除病毒文件,然后把可以的启动项关掉,重启后再扫一次毒,如果还有的话,说明你的系统某些文件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只能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可以用这个,先手动删除病毒文件,然后把可以的启动项关掉,重启后再扫一次毒,如果还有的话,说明 ...

謝謝sohappyoh,

這個病毒出現的時間不定, 有時一天能看到它兩三次. 當它沒出現時, 這個目錄和檔案(CR_xxxxx.TMP\SETUP.EXE)是不存在的. 當它出現時, 刪它也沒意思, 因為它自己會把它刪掉. 現在要找到是哪個程式在搞鬼? 又躲在哪裡? 對我來說像是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小工具要怎麼用來找出它呢? 有使用說明嗎?

网友F:
阁下系统是否安装有 ‘chromium’ 相关软件,如有便是软件自动更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阁下系统是否安装有 ‘chromium’ 相关软件,如有便是软件自动更新程序。

您是說Google Chrome嗎? 有的, 幾年前安裝過, 用了一兩天就擺著沒用了. 改用FireFox了. 如果是它, 那是不是把它卸載就好了呢?

网友G:
肯定是看了或者下载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看了或者下载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大哥, 解決問題先, 這個以後再說

网友H:
上次帮家人装机下了个搜狗结果也被木马了,怎么打开浏览器都是跳转到一个垃圾网站,各种杀毒都没用,最后是用了360急救箱清理掉的,看来也只能用流氓软件来对付流氓软件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1可能是某个程序在自动更新
2有自动运行的病毒
3有捆绑程序

解决方法:看有没有不正常的自启动程序,在任务管理器中查看进程是哪个程序创建的,

网友G:
定位到那个软件的路径,用PE启动,找到那个文件,删除,然后用同名文件代替,设置只读

再正常启动系统,然后杀毒。。推荐用江民杀毒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次帮家人装机下了个搜狗结果也被木马了,怎么打开浏览器都是跳转到一个垃圾网站,各种杀毒都没用,最后是 ...

請流氓對付流氓? 這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位到那个软件的路径,用PE启动,找到那个文件,删除,然后用同名文件代替,设置只读

再正常启动系统,然 ...

聽起來挺複雜的. 問題是它出現的時候, Windows不讓你對它做任何事. 名字每次不一樣, 而且離開後就不見了. 還真不知道要怎麼對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起來挺複雜的. 問題是它出現的時候, Windows不讓你對它做任何事. 名字每次不一樣, 而且離開後就不見了. ...

那就用PE系统启动,然后在PE系统中杀毒,有这样的工具的,很方便

如通用PE工具箱

楼主:
13樓說得對, 今早把Chrome御載了之後, 到目前為止都沒看到它出現了. 奇怪的是又沒執行, 它在做什麼呢? 現在的程式是不是都習慣在暗中鬼搞些什麼而不讓使用者知道?

网友:
看路径似乎不像病毒
反而像一些软件自动更新
如果能取得exe文件的话
复制出来用在线杀毒扫一下看看

楼主:
沒辦法取得. 在這個exe出現時(ThreatFire欄截之後, 做動作之前) Windows拒絕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