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4块钱左右的超声波测距模块能用在工业坏境里吗?

楼主(2015-06-30):
请问大家,有谁用过淘宝上4块钱左右的超声波模块?我现在想用在工业环境里,只要能检测障碍物就行,对测距精度要求不高,但要求抗干扰性要好,因为有电焊机和各种机器噪音,不知道这种几块钱的模块是否可行?或者有了解的大神给推荐个抗干扰好的也行

网友:
电焊机和各种机器噪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水尘,自己考虑一下

网友:
我再商用的产品上见过

网友:
买一体化的?

就好像倒车雷达那样的

网友A:
我是专业做这一块的产品的,如果有须要可以联系我。15307559980。

网友:
现在4块钱都能买到超模,也是醉了!

网友B:
这模块我这里测过一段时间。总体而言,精度不高,易受影响,而且它这个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上面的232芯片是假的——驱动功率大幅缩减,带来灵敏度大幅下降。这当时换过2片232,但它的滤波电路很有意思,你可以拿示波器看看,最终也没搞懂什么原理,不过距离和稳定性好得多了。抗干扰能力还凑合,毕竟是单片机驱动的,做好下拉和滤波,还算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我这里测过一段时间。总体而言,精度不高,易受影响,而且它这个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上面的232芯片是 ...

我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看过波形。。很神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做这一块的产品的,如果有须要可以联系我。15307559980。

问个问题,38k红外信号是能够调制唯一识别的,超声波是40K,能够实现唯一识别吗

网友D:
这个模块也就一般玩玩的,工业环境应用有可靠性要求的专用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38k红外信号是能够调制唯一识别的,超声波是40K,能够实现唯一识别吗 ...

先算一下,你调制的码率是多少,然后每个码率在空气传输中等于多少长度,如果遇到多个距离不同的障碍物,这些编码叠加在一起,你是处理呢还是不处理呢?

网友F:
买 汽车上用到 超声波探头,防护性不错,,,但是怎么驱动,资料有没有?

网友G:
用4块钱的模块,要考虑下万一它失效,带来的损失是多大

网友H:
玩具级别的也敢在工控环境用?这个是跳舞毯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也就一般玩玩的,工业环境应用有可靠性要求的专用模块。

那请问有没有比较专业的厂家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4块钱的模块,要考虑下万一它失效,带来的损失是多大

就是心里没底才在论坛上问的,有没有比较专业的厂家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玩具级别的也敢在工控环境用?这个是跳舞毯上面用的

那请问有没有比较专业的厂家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做这一块的产品的,如果有须要可以联系我。15307559980。

有没有资料或者链接发过来看看?私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算一下,你调制的码率是多少,然后每个码率在空气传输中等于多少长度,如果遇到多个距离不同的障碍物, ...

我的这儿的项目要求检测距离在1.5m以内,所以控制功率,让超声波只能传播3m距离就行,,按这种方式换过去,码率也是低的可怜,,感觉不现实

网友:
看使用场合环境 使用精度要求等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 汽车上用到 超声波探头,防护性不错,,,但是怎么驱动,资料有没有? ...

论坛上有,需要升压变压器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