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能不能直接给SIM900A供电

楼主(2015-06-30):
现有的板子体积有限,电源是直接输出5V的,打算用两个SS34二极管降压接SIM900a直接供电,工业场合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啊。。
求指教

网友A:
这样做会不稳定吧

网友B:
我一直用5v加一个M7就成了,基本工作电压在4.2V-4.4V之间

网友C:
不会烧坏吗?????

网友D:
自己玩就是这么做的。工业场合好像不合适吧,不过为了降低成本,啥都可能。只是自己玩,没有工业场合经验,瞎说的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会不稳定吧

上了几个在外测试,没看出什么异常,就怕大面积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烧坏吗?????

不会的 有二极管降压呢,差不多电压是4.5V,在SIM900的工作电压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5v加一个M7就成了,基本工作电压在4.2V-4.4V之间

M7电流不够吧,2A的峰值电流,M7理论上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玩就是这么做的。工业场合好像不合适吧,不过为了降低成本,啥都可能。只是自己玩,没有工业场合经验, ...

嗯 我们做了5个在外面测试,暂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M7电流不够吧,2A的峰值电流,M7理论上有些问题

先用M7降压,再用470uF钽电容滤波。所以不会有突发脉冲大电流(有一点M7也能承受),平均电流M7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E:
连续发送数据电流可以保证?

网友:
M7加上大电容,经常这能干

网友:
M7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续发送数据电流可以保证?

连续20k数据发送,没有问题

楼主:
in4007
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 有二极管降压呢,差不多电压是4.5V,在SIM900的工作电压范围内

电源稳定吗这样???

网友:
看到某商用产品上就是加一个二极管的

网友:
最近再用SIM908在定位 但是有个问题是我的GPS需要15分钟以上才可以顶出来 不知道撸主的需要多久 (注:天线已经放到室外了)

网友:
15分钟太长,我的可能2,3分钟吧,忘记了

网友:
千万不要这样使用。
不同电流压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