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C/PGD做输入口时,输入信号有时不正常?

楼主(2015-06-30):
PGC复用做输入,内部上拉5v,外部接10K电阻+100nF电容到地,后面接4148二极管到输入。
如下所示:
i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外部输入
        |--------|        _|_                   |/
                           ___
                       ___|___
                         ____
                           __

按键滤波100ms,低电平做A,高电平做B。问题来了,低电平时有时做了B。
在别的电路上,我们这么接没有出现过该问题。
大家有遇到过没有?

刚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直到后来更换了IO口,问题才得到解决。具体原因还不明白,只是知道不用编程管脚就OK。

网友:
编程脚复用功能要关闭吧

网友:
没说型号 = 没说

楼主:
PIC16f630
字数不够

楼主:
说了==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