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口控制LED灯亮灭

楼主(2015-06-30):
今天网上看到一个IO口可以同时控制两个LED灯亮灭,觉得很有意思,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两个都灭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灭怎么办?

设为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浪费8mA电流哦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90134-1-1.html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5833&mobile=2

网友:
哈哈,很老了吧

网友:
有不耗电的方法

网友B:
想法不错, 但不能两个LED 同时亮灭, 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 但不能两个LED 同时亮灭, 不实用

可以两个LED同时亮灭的。只是程序会复杂点。利用人眼视觉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
转了neutronlmk大神的,
1.硬件电路连接:
        将两个LED串联后和1N4148并联,两端分别接板子上的5V电源(引入电源串接一电阻)和地,将两二极管的中间接I/O口,就可以控制两LED的四种状态了

2.软件设计:
        当要使上面的LED亮时,I/O口置为低电平。此时下面的LED无电流流过,不会亮。
        当要使下面的LED亮时,I/O口置为高电平。此时上面的LED1无电流流过,不会亮。
        当要两LED均不亮时,将I/O口置为高阻态,此时发光管被并联的1N4148旁路,故不会亮。
        当要两LED一起亮,则让I/O口在某一固定频率下以50%的占空比进行高低电平不停转换,利用视觉暂留,使人眼感觉两个灯都为亮的状态

网友:
浪费电!
我也知道一百块钱可以当十块用,也能当二十块用.
当你买十块钱的东西,不用找,就是当十块用.

网友C:
如果系统是3.3V供电,还是有意义的,两个不工作时也不会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系统是3.3V供电,还是有意义的,两个不工作时也不会耗电。

是串在电源与地间的电阻一直耗着电.

网友:
3.3系统的话,那个二极管可以去掉。3.3V的电压无法达到两个发光二极管串联的开启电压,基本上没有电流。

网友D:
想说一点
如果是3.3v的系统的话
那么分压后差不多1.5v左右

也就是说不管你的io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加到发光二极管的压降1.5v左右

问题来了
1.5v能点亮发光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说一点
如果是3.3v的系统的话
那么分压后差不多1.5v左右

3V工作不了,这是5V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灭怎么办?

变成输入模式就可以同时灭了

网友:
有意思,很值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