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论坛,点链接首先出现这个东西,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01):
防不胜防啊

网友:
你的电脑问题吧

楼主:
刚才又出现,这次不是这个页面了,是另外的,也是游戏广告,刚才是淘宝浏览器,这次是IE,是看力创商城时
难道是昨天安装的PDF打印机时出现问题,又给装了类似木马的东西了?搞了好几个,都TMD不好使,原来是要在管理员账户下才能用。这木马怎么不用管理员就照样运行啊。靠

网友:
我没有问题,估计是你自己中了什么插件

网友:
我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没有问题!应该是浏览器有问题。

网友:
我刚才偶然也出现了类似的,从没出现过的,现在又没有了。

网友:
DNS劫持,可能是路由器被修改了DNS地址。如果不能改路由器的配置的话,电脑上指定使用谷歌的DNS服务器就ok了

网友:
一直chrome  有广告拦截插件和脚本控制插件。 什么东西都的经过我同意。

网友:
一直用ChromeGAE + ABP插件 +广告终结者插件 很久没看过广告了

网友A:
你居然用毒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用毒霸!!!!

是啊,一直用的啊,是毒霸的问题吗?

楼主:
仔细观察发现,不定期出现这情况,每次出现时,移动鼠标指向链接时,鼠标指针不会变手指,只要在浏览器窗口里面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左键,都会弹出广告,广告内容很杂。啥都有。弹出了这个窗口后,鼠标指针就正常了。不定期还会出现。管家和毒霸都没有任何反应。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啊,怎么解决?

网友:
你电脑肯定有木马病毒

网友:
自己中了什么插件

楼主:
刚才又装了金山卫士,没有用,啥也查不出来
百度显示360安全卫士能解决,但是又不想装

网友:
不是DNS劫持,估计是http劫持,
我上周6刚装了联通的宽带,当天晚上就出现类似楼主的东西,
上好几个网站,上着上着,那些网站就像上面覆盖着一个透明链接,鼠标在该页面任何地方的形状都是像移到链接的形状,点一下就会弹出窗口,这些弹出的窗口网站是随机的,但也经常重复。
然后我查看源代码,的确是网页有一段脚本,产生一个透明、覆盖全页面的链接。
我以为是那些网站问题,但连“东方财富网”也有时这样,证明不是网站问题;
其次,我在我的虚拟机里面用,也偶然这样,说明应该不是电脑中了啥。
我也尝试将DNS服务器改成百度的、电信的、114的,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说明这不是DNS劫持。
在公司一直用这几个网站,一直都没有这种现象。
而我以前一直用电信的,最多是偶然弹出电信的广告而已。但现在这个完全覆盖我当前的页面,没法对当前页面进行任何操作。

网上搜了一下,说是HTTP劫持,即运营商网关发现你请求的是http页面,因为http页面内容都是明文,它很容易在http页面包里面插入一些脚本,这些脚本执行就随机定时产生一个覆盖全屏的透明链接。

楼主:
搞不懂,很讨厌,几乎任何网站都有这现象,大部分是第一次打开时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