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播放WAV开头破音如何处理

楼主(2015-07-01):
用STM32读取FLASH中的WAV通PWM输出,二阶RC滤波后经功放放大驱动喇叭。声音能正常播放,但每次播放的开头总有破音,如何解决开头破音问题?
我是每次要放音才启动PWM定时器,播放完成后关闭PWM定时器。

网友:
先播放一段0XAA或者0X55。

网友A:
空闲的时候可以输出50%占空比PWM波,这样就不会了,或者空闲时候无pwm输出,开始播放的时候,一开始采用渐进的方式将pwm由0%提到50%,再正式输出声音波形。

网友:
先确实文件头有没有去掉??

网友(2017-06-20):
引用 网友A:
空闲的时候可以输出50%占空比PWM波,这样就不会了,或者空闲时候无pwm输出,开始播放的时候,一开始采用渐 ...

我好郁闷,我用的是8KHZ 8位数据的WAV;我通过goldwave查看WAV文件,发现数据为0x80时没有声音,对应占空比就50%,但是,我测试持续输出50%占空比的PWM,得到的确是刺耳的尖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