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双网口可以设为同一个网段吗?

楼主(2015-07-01):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个网口,而且两个网口都要为同一个网段内,现在硬件想选用AM335X,单查了下说双网口要设置为不同的网段, 想问下能否设为同一网段? 或者能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用bonding模式?

网友:
没问题。只要你能搞定路由等等,随便怎么玩。

如果是两个网卡共享一个IP,那需要配Bonding,这个需要交换机侧也提供对应的支持。估计暂时用不到这个。

网友:
既然是通一个网段了,为何还需要两个网口?

网友:
可以,用Iptables配置什么报文从那个IP 进出

网友:
可以用虚拟技术,映射不同网卡为统一网段,要特殊的软件驱动。

网友:
难道是网络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