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I2S音频芯片

楼主(2015-07-01):
我们做消费电子,需要一款最廉价的 i2s adc dac芯片,传输电话语音,不要高音质,只要廉价,请大家推荐一个型号,我们现在找了wm8960这个资料比较多,淘宝上5块钱,还有ES8328,2-3块钱,这个兼容wolfson的WM8988,我找到的资料就是这些,我们的主芯片是个带有I2S主机接口的单片机。需要全双工语音传输。

网友:
es4344    es7240

网友A:
CS4344,1块钱左右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选型参考,您的意思是用cs4344做DA,用ES7240做AD,共同挂到主mcu的I2S总线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4344,1块钱左右

这个确实够便宜,但是这个是DA,采集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够便宜,但是这个是DA,采集就没有办法了?

双工的啊~那CS5340,至少我现在这么用的

网友:
TDA1541 1543 PCM2906

网友:
WM7831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工的啊~那CS5340,至少我现在这么用的

貌似这个芯片是个AD,有没有便宜的有AD/DA的片子,CS5340是一个完整的模拟到数字的转换器可用于数字音频系统。进行采样,模拟至数转换,抗混叠滤波,生成 以串行的形式为左,右声道输入24位值采样率高达每通道200千赫。

网友:
ES8328  这个挺便宜啦,你们是在做对讲机吧?

网友:
贵的就用的多,便宜的知道的少。帮顶

网友:
pt8211, tm8211,淘宝上才几毛钱,不过得看看时序是否兼容。
这个只有da,还得再配个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