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买到LPC4357的次品了?

楼主(2015-07-01):
做了4片LPC4357的实验板,做USB DEVICE实验全部提示无法识别的USB 设备。同样的板子焊上LPC4370,烧写同样的程序,USB就能识别了。是不是这些LPC4357芯片是次品?

楼主:
LPC4357程序写在内部FLASH,LPC4370程序写在外部SPIFI FLASH。

网友A:
你设置成DFU模式看看?估计你程序没有跑起来吧?检查一下你的BOOT模式?

网友B:
LPC4357这种相对冷门的芯片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楼主你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成DFU模式看看?估计你程序没有跑起来吧?检查一下你的BOOT模式?

程序是处于运行状态的,USB0_IND0指示灯亮,USB0_PWR_EN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4357这种相对冷门的芯片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楼主你在哪买的?

淘宝上买的。

网友:
X宝上的片子也不会说全是假的,毕竟脚多的造假成本也高,通常造的都是20来个脚的。我怀疑是不是固件有变化,你用bus hound查查包,看看对不对。如果有REQ没有响应,会挂起无法识别的。

楼主:
Bus Hound抓起的数据如下:

楼主:
正常的数据抓包如下:

网友C(2017-11-21):
你这搞定了没?啥问题,我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查到啥问题,每次如果仿真器下载或者仿真则顺利枚举,掉电再上电则不枚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搞定了没?啥问题,我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查到啥问题,每次如果仿真器下载或者仿真则顺利枚举,掉 ...

没搞定,也早没干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定,也早没干这个了。

我用RL-USB则可以,不过速度没那么快了,成1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