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emwin在图片上显示不断变化的数字

楼主(2015-07-01):
       我想用emwin在一个图片上显示一个快速变化的数据,数据采用透明显示,当数据变化时不影响背景图片,是否可以不重新显示(刷新)整个图片?我看到emwin的应用手册上介绍了一个sprites,这个功能是否可以实现我的要求,应该怎么做?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看了一下sprites是操作位图的吧,把数据转换成文本显示,文本绘制模式设置为透明,这样不行?

楼主:
第一次显示没问题,可是数据变化后,就不行了,以前的数据没有被擦除的

网友:
好像要在一个回调函数刷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