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 降压到12V 电流0.5A DC-DC 芯片 请推荐一个?

楼主(2015-07-01):
输入36V以内    降压到12V   电流0.5A 左右  DC-DC 芯片   最好是SOT23-6 封装的,请推荐一个。谢谢。

网上有一款  如下图   但是按照图上的型号没有收到。。。。BN06   还有1N 标记, SOT23 封装的         有朋友知道么?

网友:
是这个吗?
AOZ1282CI

楼主:
这个也是36V 输入的    输出电位器 调节。

楼主:
电气参数:
输入电压:4.5-36V
输出电压:0.8-30V(板载电位器可调,默认5V发货)
额定输出功率:5W
额定输出电流:1A
输出纹波:20mV
输出短路保护:有
接线方式:2.54插针,IN输入,OUT输出,GND公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AOZ1282CI

查了下资料,  应该是这款。 淘宝有卖的,丝印是 BN05  应该差不多。   楼下也推荐一款36V 的, 我再对比下  价格 购买 通用性。       最佳答案,谢谢。

楼主:
一楼说的是对的, 。  您说的这款也看了下资料,也不错。 0.6A    蛮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