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谈谈BGA封装的PCB布线技巧

楼主(2015-07-01):
上次问过一次BGA封装的PCB布线方法,不过没有多少回应。
我自己不是高手,只画过一次。不过在我布线时,有高级的工程师指导,把PCB布完了。
PCB没有问题,下面来说说布线技巧。由于不能用公司的PCB,我选择AD的例子吧。

首先是外面几层的出线。BGA封装的,只能打过孔了(打孔有个技巧,如果焊盘间距是1mm,那么把跳转栅格设置成0.5mm,出线时也一样,出线与过孔完成后,再设置成常用的10mil等等)。
(21楼提醒了一下,中间的过孔工艺,要盖油,其实我画PCB过孔都是盖油的,给忘了
当然了,最外围的两层,直接由顶层出线。见下图。

再向内两层的焊盘,由下一层(自己选择)出线。

再向内。
一般BGA的焊盘层数越多,PCB需要的层数也越多,不过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出线的多少,PCB成本等等,选择层数。

出线时,还有一个原则(应该算是原则吧),就是以中心点为对称轴,出线都向两边,中间留出一个通道,让其他内核电源或者地线可以方便进入。

BGA背面肯定少不了电容,空间小的地方,一般都是0402封装的陶瓷电容。

BGA封装的芯片,一般中间都是电源接口,可以尽量把靠近的电源连接在一起,减少过孔数量,留出背面电容的位置。

电源与地平面的安全规则可以设置小点,要不过孔太多,平面无法连接到内部。

关于背面的电容,也见过这种布局。

楼主:
再看看我的原理图层次,非常喜欢AD原理图设计。

网友A:
感谢分享
如果电源种类比较多的时候,多一层当电源层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如果电源种类比较多的时候,多一层当电源层可以么?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B:
谢谢分享,明日股市必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明日股市必涨。

这和股市有什么关系?

网友:
经验之谈,好好学习下~

网友C:
最小线宽是多少?

网友D:
还没玩过这种芯片,看着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线宽是多少?

我这个是0.8mm的焊盘间距,线宽是4mil

网友:
图片一直显示不出来,为什么?只有2张图片,其他的一直加载.加载.......

网友E:
我也要一个高级工程师

网友F:
我在想用AD画比较大的图,不会卡么?看楼主原理图也不简单的样子。。。

网友G:
经验总结 学习了,个人还是喜欢用 orcad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看我的原理图层次,非常喜欢AD原理图设计。

好经验啊。

网友H:
BGA焊盘除了扇出外,还有盘中孔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玩过这种芯片,看着头晕

我也是第一次玩,之前也是很怕,其实主要还是怕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一个高级工程师

我们公司比较大,其实那个指导我的工程师是我们公司的分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用AD画比较大的图,不会卡么?看楼主原理图也不简单的样子。。。

原理图还好,画大的PCB可能会卡。
我画原理图,幅面只用A4,因为打印机基本都是A4的,图纸不够,就拆分区域,如果还不够,就把大的元件拆分成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验总结 学习了,个人还是喜欢用 orcad画原理图

我只用过AD,第一家公司要求我用过PAD,我拒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BGA焊盘除了扇出外,还有盘中孔的工艺。

哈哈,这个给忘了,过孔盖油,而且PCB厂家的工艺也得不能出现问题。我的是在华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用AD画比较大的图,不会卡么?看楼主原理图也不简单的样子。。。

A4幅面,共20页

网友B:
原理图还是ORCAD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还是ORCAD好。

没有用过,只是听过

网友F:
其实原理图用什么画都不是问题,AD和Cadence都很方便。但是画PCB的话,区别可就大了,慢慢就会觉得Allegro是好东西。。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I:
画原理图最方便的就是ORCAD和AD,MENTOR的XDesigner超级难用,建个原理图库都超不方便,PADS LOGIC的库都不能正常导入到XDesigner的中心库里。画PCB还是Allegro功能强大,而且不会像AD那样卡,4G内存的机器上运行很流畅。Allegro有SI及PI仿真功能,能方便地将仿真结果导入到约束规则中。AD在8G内存I5处理器的机器上都卡得要命。

网友:
还过AD的3D功能比Allegro  SPB强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原理图用什么画都不是问题,AD和Cadence都很方便。但是画PCB的话,区别可就大了,慢慢就会觉得Allegro ...

我们公司那个高级工程师也说Allegro比较强大,他们都用那个,布线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画原理图最方便的就是ORCAD和AD,MENTOR的XDesigner超级难用,建个原理图库都超不方便,PADS LOGIC的库都不 ...

哈哈,来到新公司,人家给我配的电脑都不够用,现在一直用我自己的电脑

网友:
呵呵,学习了!没画过BGA的,谢谢!

网友:
Allegro 16.6以上版本已经支持STEP 3D模型了。

网友I:
Allegro 16.6以上版本有了强大的3D显示后,可以抛弃AD了。不过AD带的元件库非常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I:
Allegro 16.6以上版本有了强大的3D显示后,可以抛弃AD了。不过AD带的元件库非常丰富。 ...

效果还是没法和AD比啊。

网友:
AD其实比较低端一些,目前主流的candence,不过就是不会呀

网友J:
请教下楼主BGA焊盘你画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吗?我听说有塌陷式和非塌陷式两种,一般都用塌陷式,也就是BGA焊盘直径比焊球的直径还小一点,然后焊盘边上留一圈不盖阻焊层,使得焊球能够包住焊盘。我没画过BGA板,以上都是资料里面看来的,不知道实际操作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说的很通俗。学习了。

网友K:
用过AD和PADS,真心觉得原理图还是AD最爽。
AD的可以画层次原理图,而且节点自动捕捉。
AD的3D显示,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丝印是否放反,是否与器件有干涉。而其它的软件都没这么直观

PADS的不能画层次原理图,很是不爽。再一个有时候明明线放上去了,但实际却没有接上,要拖一下才看的出来。这点很不爽。
PADS太灵活了,那些文字都可以任意改字体和大小,结果就是,如果我用了个别人没有的字体,别人再打开我原理图的时候,换了一种字体,完了。显示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很难调好。
PADS的Logic主要是能比较好的配合Layout。

ORCAD让我最讨厌的一个就是一根线上可以放N个网络名,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是要害死人的节奏啊。
Allegro虽然很多人都说好,但对于6层板及一般普通板来说,还不如AD和PADS好用。
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过于追求高大上。

网友:
没有焊接过,BGA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楼主BGA焊盘你画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吗?我听说有塌陷式和非塌陷式两种,一般都用塌陷式,也就是BGA焊 ...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不过我们再用BGA芯片时,手册上应该就给好了建议封装的焊盘直径,或者使用库里面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过AD和PADS,真心觉得原理图还是AD最爽。
AD的可以画层次原理图,而且节点自动捕捉。
AD的3D显示,可以很 ...

一直用AD的路过,两层,四层,六层都画过。

网友(2019-11-02):
楼主丝印摆的好看

网友:
非常实用的经验分享,感谢楼主

网友:
挺不错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楼主能否分享一下DDR与MCU的布线技巧

网友:
写的太好了,一下就理解了

网友:
AD 和Cadence都有扇出功能啊

网友(2020-01-16):
必须抛弃AD , AD 查盗版太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