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USB3300实现高速USB数据传输,最高可达42MByte/s速度

楼主(2015-07-01):
前言:
最近正在做一个关于高速USB数据传输的项目,主要是用STM32F407+USB3300的方式来实现,话说STM32在这点有点不厚道,若把USB的高速PHY做在芯片上多爽啊,没办法,芯片不带高速PHY,只有外接USB3300了,还好库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简单的定义一个宏就支持外部的高速PHY了,USB传输数据速度也还不错,PC读数据基本上可以达30MByte/s以上,最高速度我测试到可以到42MByte/s,这就跟自己的电脑配置和系统有一定的关系了,不过总的来说,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上位机驱动还是使用libusb-win32,程序比较简单。

程序功能:
1,单片机实现两个端点,一个Bulk IN,一个Bulk OUT,端点大小为512Byte;
2,PC端通过Bulk OUT发送4字节数据,其含义为PC即将读取的数据量;
3,单片机程序接收到PC下发的4字节数据后,循环将数据通过Bulk IN端点发送给PC,为了测试极限速度,每次发送的数据为64Kbyte,当然每次发送数据的时候都会检测前一次发送的数据是否发送完成;
4,PC端程序发送4字节的数据长度信息给单片机后,循环读取数据,每次读取64Kbyte(这个必须跟单片机每次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一样),直到数据读取完毕;
5,计算数据传输的时间及数据传输的速度,打印输出消耗的时间和速度。

固件:
PC端程序:

程序源码下载(包括PC驱动程序源码):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71-1-1.html

网友:
好牛x的样子。

网友A:
STM32F4  上面用的的USB库和常用的STM32 USB 全速库一致么? 最近我在用STM32F0x2的MCU时,发现有一个USB V1.0全速库,相比于常见V4.0全速的库,多了两个寄存器,还芯片自带上拉控制,整个库架构完全不一样,大量使用了指针和回调函数。

网友B:
42MByte/s是不是可以传输高清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MByte/s是不是可以传输高清视频了?

4Mbps 1080p h264都无压力

网友:
不错,这个速度很快, 非常适合做一些数据采集

网友:
有点牛,传视频。

网友:
最近弄usb,这个不错

网友:
上30MB都是不错的。这个都快接近理论极限了

网友:
可否麻烦楼主把程序代码传过来呢?
没那边的注册账号,而且要论坛币才能下载

网友:
兄弟能不能把资料转到阿莫论坛上来呢,说不定还能搞个酷帖。

网友C:
早年 也这样做过,方案很类似,后来 传输速度不稳定  改方案了!

楼主:
源码已经上传,多谢大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二年 用 带 USB2.0 HS PHY 的ATMEL  AT91SAM3U4C 做过 高速USB  Bulk 数据传输。
PC 端 也是 libusb-win3 ...

其实STM32F2的也可以的,PHY都得外接,没片内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二年 用 带 USB2.0 HS PHY 的ATMEL  AT91SAM3U4C 做过 高速USB  Bulk 数据传输。
PC 端 也是 libusb-win3 ...

M4的高速PHY也得外接,没内部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 是外接  PHY 不爽。

没办法啊,不过接口一般都是标准的,程序基本上也就多加一个宏定义,这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NUVOTON   472  等 带 USB2.0 HS  PHY 有时间 可以玩玩。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  上面用的的USB库和常用的STM32 USB 全速库一致么? 最近我在用STM32F0x2的MCU时,发现有一个USB V ...

有一定的区别的

网友E:
这么高的速率,单片机没异常?

网友F:
问下407开始就设置成高速,还是先设置全速再设置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的速率,单片机没异常?

我只测试了几百兆的数据,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407开始就设置成高速,还是先设置全速再设置高速

直接设置成高速

网友(2015-08-17):
抽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407开始就设置成高速,还是先设置全速再设置高速

必须先设置成高速。

网友:
高速usb传输,不错

网友:
确实很牛 !标记

网友:
好家伙, 马克~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你的上位机部分

网友:
WOW, 可以做好多事情了

网友(2015-10-08):
这个速度确实不错

网友:
,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
传数据的时候,单片机还能做其他事吗

网友G:
兄弟,我最近也在最USB通信,我也是配置了两个端点,一个OUT,一个IN,主机给设备发数据已经可以了,但是设备上传数据时总是为0,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调试状态下明明已经把 数据写入对应端点的缓存区中了,但是主机没有读取到,这是为什么呢?愁了好几天了。我只传了2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最近也在最USB通信,我也是配置了两个端点,一个OUT,一个IN,主机给设备发数据已经可以了,但是设 ...

肯定是程序问题了,你参考我程序慢慢调试吧

楼主:
最近新做了几块板子,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3D图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程序问题了,你参考我程序慢慢调试吧

我只想知道可能原因是什么呢,总不能漫无边际的看吧

网友:
stm32f407 告诉usb 30m,40m

网友H:
我手上有块stm32f439板子, 想试下楼主这个程序, USB3300硬件要怎么连接?

网友:
好资料,正被USB HS弄得头疼,上位机收不到数据,BUS HOUND却能看到,应该是上位机驱动有问题。参考,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手上有块stm32f439板子, 想试下楼主这个程序, USB3300硬件要怎么连接?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71-1-1.html
参考这个吧,有原理图,有程序源码

网友I:
40MBytes/s ,确定没有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MBytes/s ,确定没有算错?

确定没错

网友J(2015-11-10):
你好,使用你的代码和vs程序,出现如下情况,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使用你的代码和vs程序,出现如下情况,请帮忙看一下。

你调试下程序,看是在什么地方返回的错误

网友K:
我这板卡硬件有问题了,F437芯片烧写完成后插入PCB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板卡硬件有问题了,F437芯片烧写完成后插入PCB无反应

我有块调试好了的板子,需要的话便宜出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872166282

网友L:
五百块你觉得卖的出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块调试好了的板子,需要的话便宜出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476959 ...

如果能够便宜一些的话,估计销量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五百块你觉得卖的出去吗

不是卖板子,板子值不了几个钱的,大家都知道,还有种东西叫软件,叫服务,叫技术支持

楼主:
基于这个板子实现的高速SPI Flash烧写软件,现在功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还有些细节需要调整

网友M:
楼主这个有木有空板啊,冒昧想要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有木有空板啊,冒昧想要一片。

有,需要的话免费送了,不过自己出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需要的话免费送了,不过自己出邮费

   谢谢楼主,站内短信。

网友:
一直在研究USB,支持纬图,板子下月攒足了钱,就下手。

网友N:
为啥不用STM32F4XX上的USB呢?是不是usb速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啥不用STM32F4XX上的USB呢?是不是usb速度上不去?

片上没高速USB PHY,所以得外接

网友O:
谢谢,参考参考,虽然用的PHY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参考参考,虽然用的PHY不一样

你用的什么PHY?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PHY?也学习学习

我用的是NXP的ISP1716A,现在还未做这方面功能,后面方案可行的话,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网友:
stm32的USB还是感觉不方便,速度也就那样,要求高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我的最新的 iCore3 就参考了楼主的部分资料,在此表示谢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7306-1-1.html

网友(2016-02-24):
CY68013A up to 52MB/s using the bulk transfer.

网友P(2019-04-19):
运行楼主stm32的程序。设备管理器一直刷新,右下角提示不能识别设备。设备管理器里出不了黄色感叹号。没有运行上位机,也没装驱动。按理说设备管理器里应该能出黄色警告,而不是一直刷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运行楼主stm32的程序。设备管理器一直刷新,右下角提示不能识别设备。设备管理器里出不了黄色感叹号。没有 ...

问题解决了,是硬件上 晶振并联的起振电阻没焊接! 看来这个起振电阻还挺重要啊?为什么其他有晶振电路 也没焊接这颗电阻,能起振呢?是因为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
牛啊,效率太高了

网友(2019-06-05):
名贴usb数据采集传输

网友(2019-08-21):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原理图?

网友(2020-06-09):
你没有有弄过U盘

网友:
我卡在标识符识别那里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的测试版有使用杜邦线吗?

网友:
PC端上位机怎么使用,我好像打开不了,是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吗?

网友:
感谢大佬,只是embed论坛进不去了。。。

网友(2020-09-09):
感谢楼主,我回头测试下

网友(2020-12-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早年 也这样做过,方案很类似,后来 传输速度不稳定  改方案了!

方案怎么不稳定了?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最近也要着手类似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方案怎么不稳定了?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最近也要着手类似方案呢!

当时的 USB库不行,好多年不用了,不知道 现在如何了。也许早已解决问题。

网友(2021-05-31):
mark 以后玩玩!!!

网友(2021-07-08):
楼主给的外部连结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