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向可控硅调压调流电路电流测量

楼主(2015-07-01):
    我想做一个设备的电压电流监控,设备电源电压是220v市电,通过串联双向可控硅来驱动大约20欧的电阻丝发热。电阻丝的电流由温度表头输出的电流到可控硅来自行调节。为了监控电阻丝是否接触不良,我想通过在运行中测试流过电阻丝的电流和电阻丝两端的电压来得到电阻丝阻值是否变化。但是因为电流和电压都不确定,而交流电的占空比受双向可控硅控制。现在一个疑惑是如何通过交流互感器转换的电压通过AD转换将电阻丝两端的电流和电压有效值得出来。是否可以直接使用电能测量芯片(如ADE7753)来得到?
本人非电子相关专业出身,因工作需要正在苦苦自学,可能问题有些粗浅,请多多包涵。谢谢了。

网友:
看手册,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电能芯片是输出频率信号的,照着手册弄个电路,加上一个数字电路或MCU的频率计就好了;
也可以用MCU的ADC采样计算交流电压电流,计算均方根就行.不过由于大多的MCU只有一路ADC,可能不能同时采样,会有一些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