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电表顿时惊呆了

楼主(2015-07-01):
这表太简单了吧  出乎我意料啊    进线为1 3 端口  出线为2 4端口  怎么感觉看起来是通的  这是怎么计费呢

就一个芯片 反面阻容降压 稳压    其余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
有电流采样和电压采样,当然可以计费了

楼主:
以前没有拆开过 现在终于知道了 太简单了

网友:
神奇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芯片如何供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如何供电的呢

说了是阻容降压。

网友:
华立还算是电表行业里比较有名头的,咋电表这个样?其他家的长什么样?

网友:
不会是按时间计费的吧。

网友:
步进电机,电表芯片都有能量脉冲输出的。

网友:
阻容降压供电,锰铜分流器电流采样,电阻分压电压采样。

网友:
8pin的计量芯片,啥型号啊?

网友B:
这种电表要改走了多少电岂不是很容易。

网友:
计数码盘驱动,应该不是步进电机,而是简单可靠的电磁吸合拨叉机构。
芯片输出的电脉冲,即可驱动一次一格的步进旋转。码盘转满一周,进位驱动下一个码盘。

网友:
我还以为是358呢

网友:
关键是价格。

网友:
很正常以前是ADE7755(好象是这个),直接驱动码盘的,估计降成本换国产的电量芯片了,改记费的话,就该那一排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俺内心黑暗,兼且是外行,觉得这种东西造出来,应该是为提供回扣制造成本优势的吧?

网友:
这玩意准不准啊

网友:
准不准,谁用谁知道

网友:
电网正规的电表不是这样滴

网友C:
这是山寨表,正规厂家不是这样的,这表售价估计15元左右。

网友C:
这种表出租屋的房东用的多。

网友:
这表能走几安的电流?

网友:
廉价的码盘内部结构的好像都是类似楼主位贴图的样子

网友:
里面的芯片啥型号啊?知道的说说

网友:
出线是直接连通,进线是有电流采样的,表是有精度等级的,这样的表计量是不低于原来的机械表的,一般场合应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壳子好大啊

网友:
准不准没关系,只要供电局不亏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山寨表,正规厂家不是这样的,这表售价估计15元左右。

这个可不是山寨哦!很多正规表就是这样的,只是现在到智能表了!

网友E:
码盘应该是跟石英表的驱动方式一样的,进位是机械结构实现的

网友:
很早以前就是单芯片方案了,只不过原来的芯片脚多一些而已 ......

网友D:
设计的非常简洁,成本控制的非常好,估计是深圳芯海科技的计量芯片!
现在电表的精度都非常高,2级表(要求绝大部分电流点在2.0%以内)的误差都可以控制0.6%以内!
细节上有些问题,比如K3,K5太近了!

网友F:
这么少的东西,为啥还要做成那么大个?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少的东西,为啥还要做成那么大个?

做小了卖不上价钱呀!

网友G:
这个电表卖200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表卖200块吧

几十块钱就够了!

网友:
1-2接线柱之间还有东西的吧?看一看

网友:
感觉有的黑心电表比普通电表走的要快好多,这个怎么调的啊?

网友:
进线为1 3 端口  出线为2 4端口

网友:
搜了一下 这个牌子的表 淘宝上有十几块的二十几的 不知道你不是就是这款

网友:
这个上海华立估计不是杭州那个华立吧,杭州华立产品还是很规范的。

网友:
技术发展的真快,单芯片解决了一切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出租屋的房东用的多。

我买过15个装在出租房用,总表是用数字表电站的人来安装的,问题出在每个月15个分表加起来的电量,总是少了十几度过总表,后来我在电价加收才解决问题

网友:
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
早期的这类电表就是单芯片的,不过不是这种8脚的

网友:
这个用大功率放电棒打一下不知道还会不会走

网友:
这个成本限制的好~

网友:
这么简单能做到真有效值计量么(如遇到开关电源负载或电流有畸变的负载计量误差大么)?

网友:
确实简洁,不知是否能够获得电力部门的授权使用。。。

网友:
用硝酸银涂抹在左侧康铜片上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表要改走了多少电岂不是很容易。

是的,但你要把表打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码盘应该是跟石英表的驱动方式一样的,进位是机械结构实现的

+1
进位是机械结构实现的,就是以前机械表的码盘,

网友:
这种表只适合在家里用,高压上用的电脑表里边非常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买过15个装在出租房用,总表是用数字表电站的人来安装的,问题出在每个月15个分表加起来的电量,总是少 ...

理论上就是总表的会比15个分表的总和要多,原因很简单,15个分表的消耗不会累加到本身,但会累加到总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是山寨表,正规厂家不是这样的,这表售价估计15元左右。

15?你要多少?网上零售价8.5~9.5

网友:
引用 网友I:
15?你要多少?网上零售价8.5~9.5

你再问问别人吧,我才不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非常简洁,成本控制的非常好,估计是深圳芯海科技的计量芯片!
现在电表的精度都非常高,2级表(要求 ...

K3和K5是计数器输出,电压好像是3V还是5V   Vp-p来着,近不近的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5?你要多少?网上零售价8.5~9.5

我在五金店买是15元一个要票是15.5元一个。

网友:
偷电容易啊

网友:
刚收了房子在装修,物业给装了一个电表估计就是这样的货,哈哈不敢拆在楼道

网友:
真的好便宜,好简单啊

网友:
关键市场能力,能卖掉就是好产品

网友:
锰铜采样;那个零线(黑色的)那样放比较危险的;
这个表只计量有功电量,这样设计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劣质电表,用啊用的就停在那里不动了。淘 30元以上的就没这样的问题了,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它会不会一上电就一直转呀

网友:
这么简单.....以前老式的电表我倒是拆了不少.

网友:
计费通过火线的取样电阻啊,就是3根出线的那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不是山寨哦!很多正规表就是这样的,只是现在到智能表了!

国网范围内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表的,我就是供电所的

网友:
假冒华立的,华立在杭州生产,根本没在上海。而且华立的电表里面根本不写华立两个中文,会印华立仪表的司徽。不屑于把华立2个中文写上去。
计量芯片的ADC采用差分AD,电压和电流2个通道要4个IO口,电源和GND要2个,脉冲灯要1个,驱动计度器要2个,这里就9个IO了,还有一些配置IO。这个8脚的芯片电压使用的为单端AD。没接触过这个芯片。连PCB上要写上华立做狐假虎威的厂家,就算这个8脚的芯片精度还可以,这样的厂家做出的精度和可靠性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国网范围内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表的,我就是供电所的

供电所的都来搞单片机,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网友:
见过这样的表,但是很就以前的了,现在应该都淘汰了,但是感觉这个表里面的东东有点假,真的似乎比这个要结实很多

楼主:
左边2个端口是导通的  右面也是导通的   那3根线电阻都一样

网友:
我看小区里的电表都用LCD显示了。

网友:
这应该不是国网规范的标准电能表吧,估计此华立非彼华立

网友:
请问燃气表,没有供电,码盘是如何转动的?利用气流的能量?

网友:
芯片是啥,拍个清晰点的图来   ,感觉牛13得很啊。。。

网友K:
这种电表我们回收价格是0.5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电表我们回收价格是0.5元一个。。

楼主那个不知道啥型号,没找到。。但上tb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看到pcb的电表图,

网友:
终于看到个 ADE芯片的,这个卖9.9¥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0.0.K4FlCY

网友:
总之电表跑的快就对了

网友L:
锰铜电流采样、码盘,很多用在外销第三世界国家的表里面。
我们的国家电网不太可能采购这种表。

网友:
引用 网友L:
锰铜电流采样、码盘,很多用在外销第三世界国家的表里面。
我们的国家电网不太可能采购这种表。 ...

销到第三国应该有市场,就像深圳手机销售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锰铜电流采样、码盘,很多用在外销第三世界国家的表里面。
我们的国家电网不太可能采购这种表。 ...

我们家回收电表的。。。锰铜电流采样还是占回收来的很大一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