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OTG的相关疑问,请坛友帮我扫盲!!!

楼主(2015-07-02):
    各位USB项目我也做过一个了,但是和同行交流还是感觉有很多问题回答不上来。各位大侠帮我扫盲,感激不尽!

    1. OTG 包含主机和从机。我以前做的项目就是固定死了做主机,用来读写U盘,我现在想请教这个做主机还是做从机是有ID引脚决定的吗?这个引脚是通过硬件电路起作用还是需要程序驱动才行?

    2. ST公司的cotex-m系列的USB外设中的有一个VBUS引脚,这个引脚是做主机的时候用的吗?问别人说是供电,那么如何供电呢?因为USB标配本身有4个脚了。不如我做主机插U盘,那怎么给U盘供电呢?难道是把VBUS和USB的4根线中的电源连在一起?

网友:
说下我的认知,不定对,  1,ID这个脚,stm32中只有设置为OTG模式时才有用, 别的模式下没用.2,VBUS在STM32中,只有在做DEVICE时,才要用,作HOST时好像没用.如果HOST时提供电源是接到USB 电源上的,看F105/107,规格书上DEVICE和 HOST模式时的接线图就明白了

网友:
电路的话,看一下ST带OTG功能的开发板

网友:
这部分可以看看STM32 Datasheet里面,关于USB interface的解决方案,里面的框图简单明了。
比如407里面的Appendix A.1 USB OTG full speed (FS) interface sol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