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Linux版驱动,能否跳过驱动程序层直接读写EndPoint

楼主(2015-07-02):
老板有一个设备,只附带了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

与厂商沟通,厂商已经将设备的VID,PID以及EndPoint的有关信息,数据帧的结构信息都给我了。协议很简单,但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Linux下面的驱动程序开发。

现在,设备接入后通过lsusb可以看到设备的VID和PID,能不能通过Linux的文件操作API直接对这个设备的EndPoint进行读写操作?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写Linux下的驱动了。

所以,首先我想请教大家的是:跳过驱动程序这一层,直接用IO函数操作USB的EndPoint是否可行。

第二个个问题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通过VID和PID打开一个USB设备的EndPoint呢?

谢谢各位!

网友:
文件读写显然是不行的,因为USB兼容控制器需要URB来驱动。因此要想良好操作USB设备,你必须得走USB驱动->设备驱动。虽然我没开发过设备驱动,但是比起开发USB协议框架来说,简单太多了,而且挂上去之后就能直接用IOCTL去操作了。

网友(2016-08-08):
用libusb就可以了,开发简单。

网友:
libusb,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