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ilter solution仿真的滤波器与PSPICE仿真的结果不一样是怎.....

楼主(2015-07-02):
所选的电阻为标准电阻,其中filter  solution中的电阻电容由软件直接生成后进行调整后得到的,PSIPICE中的电阻电容直接设置其精度。两者的电阻精度都为1%,电容的精度都为5%。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却很大,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其中filter solution显示的0.5dB带宽为18.3K---22.8K,PSPICE仿真结果则是前端过于陡峭

网友A:
坐标轴改成一样的先,横纵坐标轴都不一样,如何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轴改成一样的先,横纵坐标轴都不一样,如何对比

不一样也行,只要测对应频率的幅值和对应的带宽就行了,结果是差的多

网友B:
两个波形很相似了,已无讨论意义,仿真毕竟是仿真,不要当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波形很相似了,已无讨论意义,仿真毕竟是仿真,不要当真的

如果按照第二个设计的带宽的话,设备就根本用不成了

网友B:
画个板子硬件搭出来才行,看仿真一事无成。

网友C:
感觉像是误差导致的啊,你试试PSPICE元件精度再调高一点呢……

网友D:
先做一级,比较看看差别大不大,再把第二级加上去, ,,直至四级全加,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做一级,比较看看差别大不大,再把第二级加上去, ,,直至四级全加,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误差导致的啊,你试试PSPICE元件精度再调高一点呢……

实际中不会用到更高的元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板子硬件搭出来才行,看仿真一事无成。

就是因为硬件的效果不理想才又做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