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RAM自刷新模式下,数据保持的问题

楼主(2015-07-02):
MCU与SDRAM的连接示图如下所示

MCU与SDRAM均有自己的独立电源.

MCU先把SDRAM某一区域都写成0x55, 然后MCU发送自刷新命令给SDRAM, 通过测量CKE为低电平, 确认其已经进入自刷新模式.

目前的现象是这样的:
1 如果不断开MCU的电源, 那么SDRAM里的内容是可以保持住的;
2 如果断开了MCU的电源, 那么SDRAM里的内容会改变, 随着时间的增加, 改变的数量也会增多.

想请教一下, 我如何可以实现: 给MCU断电, SDRAM里的数据又能保持住的呢? 不胜感激.

网友:
因为其它接口在漏电?

网友A:
WR线异常就会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线异常就会写数据

我查看SDRAM的数据手册, 其提到在自刷新模式下, 只关心CKE.

进入自刷新后, SDRAM都不需要外部clock了, 只有CKE才能让SDRAM退出自刷新, WR会如何影响到SDRAM的呢? 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看SDRAM的数据手册, 其提到在自刷新模式下, 只关心CKE.

进入自刷新后, SDRAM都不需要外部clock了,  ...

原来这样。

我瞎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看SDRAM的数据手册, 其提到在自刷新模式下, 只关心CKE.

进入自刷新后, SDRAM都不需要外部clock了,  ...

我没测过自刷新模式,但是考虑到笔记本电脑待机只有0.5W左右的功耗(几乎全给内存用了),因此你可以先试试断掉CK,看看数据会不会慢慢丢失。给cke做个下拉,以免CKE自己跳上去导致芯片进入IDLE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测过自刷新模式,但是考虑到笔记本电脑待机只有0.5W左右的功耗(几乎全给内存用了),因此你可以先试 ...

我已经在CKE上加了下拉了. 就如图中的CKE所示.

网友C(2015-08-02):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
按手册上是只和CKE有关,其它的管教都是不关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
按手册上是只和CKE有关,其它的管教都是不关心的; ...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调不出来, 搁置了.

"按手册上是只和CKE有关,其它的管教都是不关心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事实是, 只要MCU那边一断电, 数据就会慢慢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