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IMX6DDR检查工具

楼主(2015-07-02):
IMX6是否有DDR检测工具,能直接找到具体哪根DATA 焊接有问题?

目前使用LPDDR2,焊接了一批板子  出故障率很高  想定位具体的DDR那个PIN 焊接有问题

好像freescale 有压力测试工具  但是没有找到这种工具

不知道哪位大虾介绍下~~~

网友A:
传送门来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DDR%2BSTRESS
不懂可以问我,不过这个工具无法检测出哪一个PIN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送门来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5948&highlight=DDR%2BSTRESS
不懂可 ...

这个我用过   做DDR检测和读写平衡校验  还有不同频率的压力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用过   做DDR检测和读写平衡校验  还有不同频率的压力测试

这个就是压力测试工具,没有其他的工具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压力测试工具,没有其他的工具了呢

建议freescale 出这样的工具呀,便于量产。

之前接触过很多ARM的平台 都有这样的测试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freescale 出这样的工具呀,便于量产。

哈,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工具
iMX5在生产过程中 直通率不高,多因为DDR或者ARM焊接不良  换家靠谱的焊接厂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