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地址一样,mac地址不一样 能够通讯吗?

楼主(2015-07-02):
ip地址一样,mac地址不一样 能够通讯吗?

网友:
肯定不可以。

网友:
同一局域网内会出现断续通信

网友:
裸奔的MCU就可以,涉及到协议的就不好说了,上系统的更加别想了。

网友:
走tcp/ip协议肯定就不能通讯了

楼主:
可以不可以通过广播包的形式对相同的IP和不同MAC的机器发送,然后根据回码,收到不同MAC回码,然后针对的进行发送数据呢?

网友A:
你有两个外表一模一样的老婆
你要睡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两个外表一模一样的老婆
你要睡哪个?

有2个为啥不睡2个

网友:
公司里来了两个小明,你站在大厅和小明说话,怎么搞的清你和那个小明说话呢?

网友:
总会有一个不能通信的。

网友:
如果是自己写协议栈的话(我就是一般自己写,自己写的话,IP地址只是一个标识而已,甚至MAC地址都可以自己设定),这两个设备完全可以互相通信.但如果是第三方设备访问这两个设备,则会比较不好处理(但不是没办法的不过协议就要写复杂点).

网友:
楼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我还是把IP地址自动生成一下吧

网友C:
  我觉得在mac层是可以通讯的,但是如果用tcp,udp就不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2个为啥不睡2个

因为只有一根XX
一次只能睡一个

网友:
我现在用的监控攝像头看似可以 装上NvR只认攝像头MAc 不认ip  几十个攝像头同一个ip的 看他照样可以正常录像

网友:
有交换机就困难了

网友D:
如果只用2层,即直接发Ethernet Frame,那么与IP无关,随便玩。没问题。

如果需要3层,即IP的话:
A、拥有同样IP的节点不能和对方通信,因为直接会本地回环(如果自己修改协议栈了另说);

B、第三方节点在任意时刻可以和拥有同样IP的节点之一通信。具体和哪个节点通信,取决于L3-L2地址转换表的实现,在IPv4上是ARP的实现方式。
具体问题就是地址转换表的请求发送/填充/冲突的解决算法,etc,不同的协议栈效果不一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用2层,即直接发Ethernet Frame,那么与IP无关,随便玩。没问题。

如果需要3层,即IP的话:

楼上正确,广播和组播包可以正常收发的。

网友:
不行呀,MAC过上一路由器然后就没有了~IP不一样呀,过十个路由他也不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有一根XX
一次只能睡一个

多任务是怎么实现的来着,,,

知道为什么叫 操 作系统了吧。

网友:
你打算直连吗?

楼主:
就跟楼16楼说的一样 想这样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有一根XX
一次只能睡一个

3P嘛~多乐事丫

网友:
同一局域网内 windows 会提醒 IP 地址冲突

楼主:
就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所以社设备接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任务是怎么实现的来着,,,

知道为什么叫 操 作系统了吧。

XX 是一个共享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在mac层是可以通讯的,但是如果用tcp,udp就不可以了。

正解~~~

网友(2017-08-16):
肯定不可以

网友:
看你跑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