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DC/DC,-12V,1A的

楼主(2015-07-02):
找一颗负压DC-DC芯片,满足-12V1A电流即可,找来找去都不怎么和心思希望有接收过的,帮忙介绍下,非常感谢

网友:
用降压转换器

楼主:
34063看过了不合适

网友:
哈哈哈 看看论坛里面的大数据啊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同找,MC34063出负压记得在几百个ma,大概6百左右最大。LM2575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GS3663这个也可出负压。但最大没测试过。

网友A:
不可以用隔离的正压的,然后把正极接地吗?可以的话就多了,比如金升阳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用隔离的正压的,然后把正极接地吗?可以的话就多了,比如金升阳的模块 ...

用模块价格不划算的

网友:
输入电压多少。
34063如果输入是12V,那么负12伏也可以到1.5安。

网友:
LT8709 是一款具轨至轨输出电流监视器和控制功能的同步 PWM 控制器,其适用于 “负至负” 或 “负至正” DC/DC 转换。
应用
高功率负输入、负输出电源
高功率负输入、正输出电源

网友(2023-02-11):
感谢分享,挺不错的几篇ADI, TI的官方应用笔记。

网友B:
所有的buck类DC-DC芯片都能轻易改成buck-boost,详见TI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buck类DC-DC芯片都能轻易改成buck-boost,详见TI的文档

多谢分享!

网友:
TI TLV62130 TPS54335 SCT-SCT2630A 都可以做负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