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运放电路计算

楼主(2015-07-02):
电路如图,输入0-5V,在要求输出满量程20ma时,在输入端应该是多少V电压?

网友A:
图上不是标了吗2.548V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忽略Ib,而且输出时,当电流越大,8050发热越大,温度对管子的Hfe影响极大,最终会影响Ib的实际需求,从而把整个电路的温度特性搞得很差,整体的精度也就一塌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忽略Ib,而且输出时,当电流越大,8050发热越大,温度对管子的Hfe影响极大,最终会影响Ib的 ...

这是描别人的电路板的图,忘了在运放输出和负端还有个104电容
最近在搞4-20ma电路,模电没学过,很累很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标了吗2.548V

运放正端为2.548时,输出为多少?8050的B端电压呢?8050的BE要正偏电路才能工作呀

网友:
三级管换成MOS管吧,计算MOS管上功耗范围,是否需要散热。

网友:
8050耗散功率可以到600mW
此电路15伏驱动的话,在20mA时,扣除电阻的压降,三极管的压降约为12伏
12V*20mA=240mW,会有点发热,基本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正端为2.548时,输出为多少?8050的B端电压呢?8050的BE要正偏电路才能工作呀 ...

这个是利用反馈原理计算的

楼主:
忽然在想,4-20ma的协议定义是什么?比如5ma代表的是什么含义,8ma、10ma、11ma...16、17...呢?

楼主:
电源15V改为12V,取样电阻127.4欧改为100欧,
实验发现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正比于输出电流,
比如输入电压2V,2V/100欧=20ma
输入电压0.4V,0.4/100欧=4ma,

楼主:
再问个问题:电流信号输出不共地,使用时可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电流信号输出不共地,使用时可有影响?

输出端采样电阻不能接地,直接使用差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采样电阻不能接地,直接使用差分放大。

127.4欧采样电阻(现已换成100欧)的负端是电源负端,我的意思是电流输出端的“- 端”经线缆引出后在外面是不是要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127.4欧采样电阻(现已换成100欧)的负端是电源负端,我的意思是电流输出端的“- 端”经线缆引出后在外面 ...

当然不能接地,接地了不就是把三极管和采样电阻都短路了?

网友(2019-04-18):
引用 楼主:
127.4欧采样电阻(现已换成100欧)的负端是电源负端,我的意思是电流输出端的“- 端”经线缆引出后在外面 ...

这种电流输出形式,只能用差分方式去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了,不能用采样电阻接地的那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