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破坏键盘的前提下,快速找出键盘矩阵的行线列线?

楼主(2015-07-02):
报废笔记本拆下的键盘,想改造再利用,正好有一个无线键盘的部分按键坏了,
所以想用笔记本的键盘+无线键盘的电路板凑个好用的键盘,
可问题来了,无线键盘拆开可以找出行线和列线,
但是笔记本键盘是个整的,拆开的话估计就装不起来了,
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测排线太慢了,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找出笔记本排线里的行线和列线?
笔记本总共30Pin,去掉4个空pin,应该是8*18的矩阵,
无线键盘的电路接口就是8*18 的行列接口。。
大伙给支支招。。
还有,笔记本的按键按下,难道不是直接开关导通么?量了几个怎么好像都是有电阻的呢?

如果键盘的矩阵不一致,自己可以做个驱动板么 ?
记得gzhuli大师以前DIY过一个。。

楼主:
么有人感兴趣么?呼叫gzhuli大师!

网友A:
有这个时间不如去接点外快来做,赚到的钱可以买十个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时间不如去接点外快来做,赚到的钱可以买十个键盘了

出发点不同,不能为了生活,扼杀了一切感兴趣的事,
一切都能用金钱去买到,那还要DIY干嘛呢?
虽然这个做出来或许并没什么卵用,
烦心工作之余,就是为了享受DIY的乐趣,这也是一种放松。

网友:
设想是做个测试板,然后键盘按一遍,测试板检测出键的PIN口记下来

网友:
到医院拍X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