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开发板搭建Android环境时,编译后没有生成Android的镜像...

楼主(2015-07-02):
不知是不是搭建环境时,哪一步有问题呢,望高手能帮忙给一个解决的思路!

网友:
我也用的topee那里买的4412精英板,用虚拟机编译文件系统是比较费时的,而且容易失败,要给虚拟虚拟机分足够内存,增加CPU的核。用虚拟机编译了4个钟头。后来我们用一台台式机转了32位的ubuntu最新版,按照topeet给的说明进行配置,我们是32位,和他们的好不一样,主要安装编译需要的库会很麻烦。用自己的笔记本利用Ssh操作台式机上的ubuntu,编译只用了一个半钟头。

网友:
可能是编译失败,缺少库或者库版本不适合、内存、硬盘不够都会导致失败,建议不要使用虚拟机编译,耗时又耗资源,我长期使用一台64bit的服务器编译,速度杠杠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又从新按照步骤做了一次,就好了。我觉得应该是哪里的步凑搞错了

网友:
虚拟机环境下编译确实非常耗时还容易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