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出不是105mv?

楼主(2015-07-02):
光电池传感器 信号放大
在R18上 测得电压是5mv  在运放 7脚 端测着是2mv,什么原因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5mv电压信号太微弱了
Input offset voltage   MAX  9mV

网友:
2mV?你这单电源的运放能输出那么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v电压信号太微弱了
Input offset voltage   MAX  9mV

那我输入信号得到的输出时 (x-9mv)*放大倍数吗

网友:
c28太大了?

楼主:
你这个直接从R8进入AD转换器了吗?

网友:
楼主先去了解一下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和轨到轨

网友:
运放选择不对

网友(2015-09-08):
R17直接换个1M电阻,这样第一级输出是50mv

楼主(2015-11-28):
引用 网友A:
5mv电压信号太微弱了
Input offset voltage   MAX  9mV

输入电压小于失调电压不行吗

网友:
楼主要学习一下运放应如何供电,信号的地与运放供电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