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会C语言,要如何玩阿里云服务器WIN2008?

楼主(2015-07-02):
公司租了一台阿里云服务器win2008,现在我需要通过SIM900连接上这个服务器,并进行数据通信。

但是我只会C语言,我希望用C语言来玩这个服务器,做过嵌入式LINUX驱动和应用开发,但是没有涉及到网络那块。

求各位大大,指一条路...

网友A:
从socket通信开始

网友B:
做一个tcp server
只是连上,好弄

如果还要做数据处理,管理之类的,就有点压力了哈

网友C:
会C,学C++也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D:
这个不不是分上位机,和下位机嘛。上位机有现成测试网络助手,看能装到主机上嘛,装不上就得自己写个服务器软件,下位机就单片机发AT指令给sim900模块,让主动去连接服务器,服务器那边一直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socket通信开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tcp server
只是连上,好弄

谢谢。的确还需要数据处理,后期还要提供接口给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C,学C++也很容易上手的。

恩。准备去看linux网络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不是分上位机,和下位机嘛。上位机有现成测试网络助手,看能装到主机上嘛,装不上就得自己写个服务器 ...

关键是服务器上怎么弄~

网友:
我是用VB直接做个服务端就行了。 打开一个端口等待连接。接收数据存储

网友E:
阿里云感觉莫名其妙的内存就飙上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阿里云感觉莫名其妙的内存就飙上去了……

我刚做网络通信的时候也是出现CPU占用率接近100%的情况,查证后是因为在server关闭某些socket后,创建的线程没有退出导致出现没有阻塞的死循环而导致CPU飙升,请参考。

网友F:
用VS20XX编写SOCKET程序吧,不熟悉的话,下载几个例子看看先

网友G:
楼主买的什么配置?我在去年也买了,作为SVN服务器使用。1G内存,1Mbps带宽,Win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VS20XX编写SOCKET程序吧,不熟悉的话,下载几个例子看看先

用VS20XX,用的是C语言吗?

编写好程序,如何放到阿里云去?阿里云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小白,还请多多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买的什么配置?我在去年也买了,作为SVN服务器使用。1G内存,1Mbps带宽,Win2003。 ...

跟你差不多。1500多一年

网友G:
在阿里云里安装一个filezilla ftp server,然后就可以用ftp上传到服务器了。其它操作通过windows远程桌面,很方便的。

网友H:
还是学学Python吧,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阿里云里安装一个filezilla ftp server,然后就可以用ftp上传到服务器了。其它操作通过windows远程桌面, ...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学学Python吧,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谢谢你的意见,我会根据自己的水平好好评估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会根据自己的水平好好评估的!~
感谢!~

强烈建议学python,python与水平无关,就是入门语言。

网友:
Curl,专用的TCP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VS20XX,用的是C语言吗?

编写好程序,如何放到阿里云去?阿里云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aliyun只是一台电脑而已,使用远程桌面登录(针对WIN2008),然后使用邮箱啊、网盘啊什么的把你用VS开发的EXE文件或者安装程序包发送到云服务器,在云服务器上下载后安装运行即可。VS应该支持好多语言,我用的C。建议先在本机上调试好了,再上传到服务器测试和维护,不过也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VS20XX,用的是C语言吗?

编写好程序,如何放到阿里云去?阿里云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另外,开发网络软件,需要使用TCPIP,先掌握一些基本的TCPIP知识,就可以开始了;同时多线程方式会使你的服务器性能提高不少,可以考虑下,我也基本上是小白。

网友I:
楼主你如果熟悉Linux下的C,可以把阿里云的系统换成Linux的,可能会顺手一点。

网友:
我只会26个英文字母,请问如何读懂莎士比亚文集。看来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单词,语法,修辞,人文背景,人物原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做网络通信的时候也是出现CPU占用率接近100%的情况,查证后是因为在server关闭某些socket后,创建的 ...

我说的是阿里云主机,在物理机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如果熟悉Linux下的C,可以把阿里云的系统换成Linux的,可能会顺手一点。 ...

我也想试试linux,请问阿里云上运行的linux,如何远程桌面呢?别跟我说只用个命令行界面,什么vi编辑之类的。

网友:
服务器架构先设计好,预算未来发展趋势。

服务器端好像和C语言不是很搭边,各种配置需要很长时间,最后还得各种测试。

网友:
云服务器是windows系统的,直接用C#编程,socket超级简单,C#也很好学的,网上很多例程

网友(2017-03-14):
呃,长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