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Studio应用

楼主(2015-07-02):
Android Studio怎么安装,安装总是卡到一个进更新的进度条上。有没有高手用过。传点资料或安装文件,教程啊。谢谢!

网友A:
改 host 挂代+理,最简单的是下载个修改版

网友B:
直接下载个zip的,解压出来就可以用
http://mirrors.opencas.cn/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 host 挂代+理,最简单的是下载个修改版

高手有没有下载地址啊,修改版是什么意思啊。想学案桌开发,一直卡到安装上。曾经买过一块板子,也因u帮兔不熟悉,倒置不能进行下去。哎,请高手指点。怎么能正确的把Android Studio装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载个zip的,解压出来就可以用
http://mirrors.opencas.cn/android/

是嘛,太高兴了,我回去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载个zip的,解压出来就可以用
http://mirrors.opencas.cn/android/

看到这个sdk我就害怕,之前总是搞不明白怎么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载个zip的,解压出来就可以用
http://mirrors.opencas.cn/android/

上图选 哪一个啊,下载啊。

网友A:
http://www.androiddevtools.cn/ 你在这里面找吧

网友:
Google宣布放弃Eclipse ADT,这下国内要有一大波开发者要迁移过来了。
github上面看到的android项目90%以上(我看到的99%)都是Android Studio 的 Gradle项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选 哪一个啊,下载啊。

系统是哪个就选哪个的
windows和linux是不同的
添加的话看下面的图,就是打开了android studio后按快捷键Ctrl+Alt+S
打开设置,然后如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哪个就选哪个的
windows和linux是不同的
添加的话看下面的图,就是打开了android studio后按快捷键 ...

谢谢!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ndroiddevtools.cn/ 你在这里面找吧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