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pCb文件中丝印文字统一缩小如何设置呀?

楼主(2015-07-02):
AD9 pCb文件中丝印文字统一缩小如何设置呀?现在设计的板子丝印文字字号有一点大,想缩小一点,有什么办法?

网友:
在pcb界面下选中你需要改变的丝印,然后按shift+F,出现一个界面,在这个界面里面改就好了。

网友:
选中基本个丝印文字,右键,查找相似对象,点击应用,查看是否选中全部丝印文字,如果不是,修改筛选条件,再应用,直到查看所有你想要你丝印的文字已经选 中,就确认。在对话框里找到字符高度与宽度选项进行修改,修改后习惯使用回车看看修改效果。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大.

网友:
使用AD的寻找类似像功能即可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点一个标号丝印,就出来一溜参数,找到高度或字符线宽的数字后面,选"same", 确定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修改高度值和宽度值,关闭框框,就全部搞好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七楼更详细,同问怎么把所有隐藏的序号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2015-10-11):
3楼正解。

网友:
补充一点:查找相似对象的时候,内容可以使用*号作为通配符。例如封装有 0603C/0603R/0603D,可以使用0603*把他们全部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