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伸缩杆的限位是如何做的?

楼主(2015-07-0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在淘宝上看到这种直流电机做的伸缩杆。
。两个线 正接推 反接退回,到了限位能自动断电,

个人觉得应该是装了限位开关,但是直流电机是两根线  到了限位 电机线断开 。但是电机线断开后 电机如何反转?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个推杆内部除了限位开关 加有其他控制电路?)

网友:
应该是机械限位+某些碰撞开关等等

网友A:
俩二极管,俩限位开关,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俩二极管,俩限位开关,搞定。

电源怎么反转让电机换向转?难道外部还有倒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怎么反转让电机换向转?难道外部还有倒顺电路?

电源极性调换当然是外部控制电路的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二极管,俩限位开关,搞定。

就是这个电路图了。
谢谢。

网友:
开关有com、NC 、NO,你可以试试想想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二极管,俩限位开关,搞定。

对啊,曾经拆过一个电动镜头镜头,里面的限位基本上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限位开关并接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二极管,俩限位开关,搞定。

神奇的电路。

网友:
串二极管,正转撞到会断电,但别一二极管使它能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怎么反转让电机换向转?难道外部还有倒顺电路?

当然是外部电路啦,谁用它,谁控制它正反转啊

网友(2015-08-12):
还是没明白怎么正反转的

网友C:
里面就是碰撞开关,换向靠外部。走到头电动机就停转了。如果内部自己换向的话早就被饥渴的女性去diy电动jb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个拆了看看。

网友:
有时候原理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电路真是简单实用

网友:
靠外部的船型开关控制电机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怎么反转让电机换向转?难道外部还有倒顺电路?

外部有个三档的船型开关改变电源极性。和投影幕布一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就是碰撞开关,换向靠外部。走到头电动机就停转了。如果内部自己换向的话早就被饥渴的女性去diy电动jb ...

这个恐怕不行,速度太慢,难以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