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中 OSQCreate()中的“OS_SAFETY_CRITICAL_IEC6150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03):
ucos ii中 OSQCreate()中的“OS_SAFETY_CRITICAL_IEC61508”是什么意思?
代码如下:

OS_EVENT  *OSQCreate (void    **start,
                      INT16U    size)
{
    OS_EVENT  *pevent;
    OS_Q      *pq;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ifdef OS_SAFETY_CRITICAL_IEC61508
    if (OSSafetyCriticalStartFlag == OS_TRUE) {
        OS_SAFETY_CRITICAL_EXCEPTION();
        return ((OS_EVENT *)0);
    }
#endif

......
......
......

网友:
可以不用管,没有什么多大的含义。

网友A:
这个是ucos做的安全认证,如果要通过IEC61508认证就得符合相应的软件规范,这个是规范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ucos做的安全认证,如果要通过IEC61508认证就得符合相应的软件规范,这个是规范的一部分。 ...

嗖得斯乃

网友(2017-06-21):
IEC 61508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在2000年5月正式发布的电气和电子部件行业相关标准。

第1部分:一般要求,描述了主要概念、组织、生命期、文档编制、引导证据及SIL的定义。
  第2部分是对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系统的要求,包括对设备和系统的要求,它的很多内容与第7部分的鉴别方法的应用有关,这些方法解决了随机或系统失效问题。
  第3部分是对软件的要求,描述避免失效的方法,与第7部分的附录相关。
  第4部分是定义和缩略语。
  第5部分给出一些确定安全完整性水平的方法示例。
  第6部分包括第2和第3部分的应用指南。
  第7部分给出测试方法,简短的注释并提供部分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