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boot,串口无输出?

楼主(2015-07-03):
在TQ2440上面移植u-boot,串口无输出

网友:
如果接线和硬件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你ubooy都没跑起来

网友:
常见的问题,u-boot 版本?

网友:
就是没有移植成功嘛

网友:
1、用移植好的uboot试下,验证232是不是好的,
2、用JLink debug下看看

网友:
说清楚做了哪些移植工作,不然大家帮不了你

网友:
这问题问的,神仙也回答不了啊
恰如“我在调试串口,但是串口无输出,马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