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三相电表,有没有做过的师傅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5-07-03):
如题;要做一块三相电表,需要检测电压、电流、计算功率,总之具备标准电表的功能,由于没有做过此类产品,所以在此请教有做过电表的师傅们给指点一下改怎么做?非常感谢!

网友A:
计量芯片+MCU+存储器,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量芯片+MCU+存储器,不难

这位师傅,感谢您的回复,我在网上搜计量芯片,也不知道那些是比较成熟和常用的,您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B:
ATT7022B+stm32,09年用过,非标的表。还有一种rn8209单相的,但看过有人用3个来做三相的。话说现在做国标表还有搞头么,很多厂只能给人家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7022B+stm32,09年用过,非标的表。还有一种rn8209单相的,但看过有人用3个来做三相的。话说现在做国标 ...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是做自己用的,我们的设备要每台都带电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是做自己用的,我们的设备要每台都带电表。

啥设备啊?每台带这个

楼主:
充电的,带有收费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的,带有收费系统

自己做的这个表需要带计量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这个表需要带计量功能吗?

是的,需要有计量的,我们自己要按电量收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有计量的,我们自己要按电量收费的。

这样用专用芯片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专用芯片好一些。

是的,您说的很对,现在就是之前没有接触过此类产品,所以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师傅,感谢您的回复,我在网上搜计量芯片,也不知道那些是比较成熟和常用的,您能指教一下吗? ...

钜泉光电 ATT7022
Atmel 90E32
锐能微 RN8209

网友D:
用专用的计量芯片来做,不够要考虑下校准的问题

网友E:
充电桩吧?不如找电能表厂家定制,自己做要买校表台,还要拿电能的计量合格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钜泉光电 ATT7022
Atmel 90E32
锐能微 RN8209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桩吧?不如找电能表厂家定制,自己做要买校表台,还要拿电能的计量合格证 ...

之前也是买的电表,现在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专用的计量芯片来做,不够要考虑下校准的问题

是的,就是考虑要用专用的芯片来做。

网友F:
专业芯片做出来的也需要校表,不然还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芯片做出来的也需要校表,不然还是不准。

是这样啊,那怎么去校准呢?是软件做的吗?

网友G:
如果不是专用表计,而是功能点之一,且对成本不是极端敏感的话,建议直接买交采模块进行二次开发,快速省心。如果体积不是特别敏感,用量不是特别大,也可以买成熟的三相表装在内部,用通信接口获取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是专用表计,而是功能点之一,且对成本不是极端敏感的话,建议直接买交采模块进行二次开发,快速省心 ...

要做的很精确,跟标准电表一样,我们要按计量收电费的。成本要求不是很严格,就是空间小,买别人的电表根本放不下。

网友H:
找珠海炬力或者杭州万工,有成套方案

网友:
看看瑞能微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珠海炬力或者杭州万工,有成套方案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I:
论坛里面那个谁在卖大量二手电表,直接买过来用就OK,自己做的话,物料都会比买人家的成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论坛里面那个谁在卖大量二手电表,直接买过来用就OK,自己做的话,物料都会比买人家的成品贵 ...

不需要哦,之前我们也是买别的厂家的标准电表,是因为我们产品内部体积放不下,所以才自己做,并不是在乎成本。

网友:
呵呵,要成本省到奇葩就看看这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哦,之前我们也是买别的厂家的标准电表,是因为我们产品内部体积放不下,所以才自己做,并不是在乎 ...

做充电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那怎么去校准呢?是软件做的吗?

需要专业的校表设备,很贵的。所以我们的项目没有继续做而是买现成的。

网友:
开发这种表不困难,用专用芯片加MCU很容易,但校表的设备不偏宜,一个很普通的标准源就得10W起,还要做一系列的工装,投入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哦,之前我们也是买别的厂家的标准电表,是因为我们产品内部体积放不下,所以才自己做,并不是在乎 ...

淘宝上有卖基于MSP430F427E的方案计量模块(单相的),你可以弄个试试,也有三相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楼主:
是的,就是做充电桩的。

网友J:
要做充电桩吗?  如何计量所用的电量? 现有 载波计量的方案  有意可联系 沟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做充电桩吗?  如何计量所用的电量? 现有 载波计量的方案  有意可联系 沟通交流 ...

谢谢,充电桩都已经是成熟产品了,计量也有方案。

网友:
比亚迪电动汽车充电座 就是用的 载波通信方案!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A:
钜泉光电 ATT7022
Atmel 90E32
锐能微 RN8209

行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