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软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7-03):
       看到一个小板子,电源输入的电路如下,应该是一个软启动的电路,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1,上电瞬间,C1两端相当于短路,Q1基极电压=VIN,Q1截止,C2两端也相当于短路,Q2基极电压=0,无电流,Q2也截止,VOUT无输出。
2,C1通过R1充电,随着C1的充电,Q1基极电压降低,直至为0,Q1导通,Q2基极被拉高,Q2也导通,VOUT约等于V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上电瞬间,C1两端相当于短路,Q1基极电压=VIN,Q1截止,C2两端也相当于短路,Q2基极电压=0,无电流,Q2 ...

导通时Q1基极不应该是0,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通时Q1基极不应该是0,电阻分压。

确实,仿真时,Q1的基级电压不为0

网友:
电容的模型其实就是理想电容加电阻的串联,Q1基极电压不会为零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A:
1,上电瞬间,C1两端相当于短路,Q1基极电压=VIN,Q1截止,C2两端也相当于短路,Q2基极电压=0,无电流,Q2 ...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