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生成gerber文件步骤中放置分孔图列表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5-07-03):
学习使用AD转gerber,参考嘉立创的官方教程"嘉立创教学系列之:Altium Designer6转gerber文件"(感谢之),
有个问题不明白,在步骤3教程写的是"放置分孔图列表字符串,点击主菜单中的Place--àString ,然后按TAB键在TEXT栏选中“Lengend”;Layer栏选择“Drilldrawing”,如图(167)、图(168)。"
我想请问下这一步骤的作用以及Lengend这个字符串要放置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Legend 是软件定义好了的一个字符串
放置好了之后,会在Gerber中生成一个钻孔信息的统计表格,有数量、孔径、形状、是否金属化这些信息,你按照步骤生成一份gerber,打开文件类型是gd1的文件,一看便知
.Legend 字符串一般放置在板子的右边靠下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gend 是软件定义好了的一个字符串
放置好了之后,会在Gerber中生成一个钻孔信息的统计表格,有数量、孔 ...

多谢指导,谢谢!
是.Legend吗?我刚才弄成了Legend,有没有问题?已经送嘉立创打样了,审核过了,钱也付了...

.Legend的位置

.Legend的位置

右下脚具体是图中那个位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谢谢!
是.Legend吗?我刚才弄成了Legend,有没有问题?已经送嘉立创打样了,审核过了,钱也付了...

右边的,不要放在PCB上面
你打开gerber文件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不要放在PCB上面
你打开gerber文件看看就明白了

这是我按照步骤生成的所有文件,除了第15步转成ODB++格式(用的ad15.1.12,有点不一样)
不知道是那个文件阿?
还有,最后将pcb文件移开,其它文件打包发给PCB厂家是不是就可以了?多谢!

网友A:
Drill Drawing 层的
别搞的这么乱,你这个样子很容易弄错,Gerber单独输出到一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ll Drawing 层的
别搞的这么乱,你这个样子很容易弄错,Gerber单独输出到一个文件夹  ...

你指的就是黑色框内的单独放的一个文件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指的就是黑色框内的单独放的一个文件夹吗

补充个问题,D码到底是什么,一个约定好的编码,用来表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个问题,D码到底是什么,一个约定好的编码,用来表示?

D码是征对形状及大小的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就是黑色框内的单独放的一个文件夹吗

设置一个输出路径   Gerber和钻孔直接输出到某一个文件夹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