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m仿真波形导出的问题

楼主(2015-07-03):
我想把multism中的波形导出来,用在我的论文里面,不知道这么导出来。在网上搜到这样的导出方法“1、运行仿真2、打开view,选择GRAPHER 3、停止仿真4、分析窗口工具栏里面有个‘copy’选项,点击一下,就将波形图复制到了粘贴板上了5、在Word上粘贴”可是按照上面的方法,出来的波形没有办法调整,怎么办。求帮助,谢谢。

网友:
不知道哎

楼主:
唉,就没有人知道?

网友:
如此复制

粘贴到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复制

粘贴到文档:

谢谢,请问你的版本是多少?你的那些选项我那个图里没有啊,另外,就是那个图像怎么能展开。就象这样。谢谢了。

楼主:
那个图怎么能展开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图怎么能展开啊?谢谢了。

在grapher里面设置调整即可、、、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还是没有解决了,我先换个版本吧,然后再试一试。

网友:
大哥,得多试试。。。。。
这和其他仿真软件应该是相通的
调整:

效果:

网友A:
另外,怎么进那个设置呢????????????

双击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怎么进那个设置呢????????????

双击图像。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再看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怎么进那个设置呢????????????

双击图像。

谢谢你啊,换了个高版本的,好使了。谢谢。

网友:
截图不可以吗

楼主:
我这个是要用在学术论文中的,可以像matlab那样。以解决,谢谢。